快克203H手柄(20H-90W)改换205手柄(902A)发热芯在205焊台使用

楼主(2019-05-22):
收了个205焊台,应该是原装的吧?地线上家剪断了。琢磨着203H的手柄小巧一些,平时使用体验感会好点,就了解203手柄用在205上的帖子,有些帖子说不行,因为感温器上的光耦不同。

看了个玩家的改装帖“不作死就不会死---150w高频焊台大主机拖60w手柄实验”

学习实践改造一下:
203和205手柄,只是外壳有型号,其他发热芯、感温器、线、接头可能不是原装(卖家说都差不多)
拆开203手柄,短的是203手柄感温器,长的是205手柄感温器(弹簧是圆珠笔上的),205的感温器要比203的长。我用的是无损替换安装
把圆珠笔弹簧两头都压小点,一头套在原来固定弹簧的位置,一头正好可以卡住205感温器那个凸出的位置,起限位效果,在安装烙铁头时,保持感温器有个伸缩的余量,更好的接触烙铁头。最后用个大点的热缩管套着感温器尾部,只在固定弹簧的位置加温勒紧,另一头不加温,让弹簧可以自由伸缩。205感温器红蓝线按203感温器红黑线原位置连接
203手柄接上205焊台的温度
205手柄接上205焊台
小结:
1.203手柄换205感温器后可在205焊台使用(使用寿命未知)。
2.203手柄在205焊台上使用多9度的温差(可能是203手柄的烙铁头截面积小,两个手柄我用的都是马蹄头)。
3.因205感温器安装在203手柄长出一截,会占用更多空间,放回203手柄外壳时,会有些紧。

网友:
好经验,毕竟205输出功率大,用203手柄可能会折寿

目前,已经有作者已经做出了类似的成品,150W焊台用203大小的手柄,但据说手柄是特制的,适合大功率应用。

有兴趣可以看看 文宇智控 WY-815D

网友A(2019-08-06):
文宇智控 WY-815D,,,,开关电源的把,,佩服国人的精神,,,只是目前绝大多数进口焊台都用变压器,,想想原因,,,,

网友B(2022-01-22):
请问老师,改造后寿命怎么样,我也想改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改造后寿命怎么样,我也想改造一个

老师不敢当,就是菜鸟一枚,使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不敢当,就是菜鸟一枚,使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老师好,我也像您这样改造了一只。现在203手柄内部非常紧,热电偶的弹性都不好。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你好,你观察一下位置调整一下,弹性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宇智控 WY-815D,,,,开关电源的把,,佩服国人的精神,,,只是目前绝大多数进口焊台都用变压器,,想想原 ...

我在用,性价比超高,与时俱进吧。不吹。不黑。

网友:
直接买个203焊台不行吗?何必这样折腾

网友:
老师,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昨天我发现205热电偶的两个线与外壳是导通的。您的也是这样么?用空用万用表帮我测试一下,对应的航空头是1脚2脚3脚。

网友:
为什么要改手柄?直接用203不好吗?

网友C(2022-03-10):
快克203与205的温度控制板是通用的,只是变压器一个是90W,一个是150W,在150W驱动板上减少一个电容就OK。

原装205的温控板上丝印为203

原装205的温控板上丝印为203

网友D(2022-12-15):
引用 网友C:
快克203与205的温度控制板是通用的,只是变压器一个是90W,一个是150W,在150W驱动板上减少一个电容就OK。

请问减少的是哪一个电容?

网友:
这个焊头和发热芯,及耐热才是最关键的吧,图中那个电热芯感觉好细啊,他们说四线芯的封装一起的是小日本的,那种比较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减少的是哪一个电容?

       从能源节约着想,不必去改啦,一百多瓦的电源变压器损耗也不小,不如一大一小焊台备齐,各司其职,现在高频焊台在某鱼上白菜价,推荐去寻找322+焊台,比203焊台更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宇智控 WY-815D,,,,开关电源的把,,佩服国人的精神,,,只是目前绝大多数进口焊台都用变压器,,想想原 ...

变压器有着开关电源代替不了的就是隔离好过载好,干扰小,压底盘的作用

网友B(2024-08-02):
请问老师,两三年过去了,您的203手柄在205机器上用的频繁么?有过问题么。我的是一直用着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师,两三年过去了,您的203手柄在205机器上用的频繁么?有过问题么。我的是一直用着很好。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

感谢老师回复。

网友E:
    在闲鱼上找下夏花流年,那儿有定制205焊台用于203手柄的专用感温线,尺寸和203一样的,换了203手柄直接可用在205焊台上.一机二手柄,平常用203手柄,大功率用205手柄.

   放心用吧,我这样巳用了5 6年了,一开始也是用205感温线改的,长了点要卡,又截短点焊了引线,做成和203尺寸一样的,后来找到了专用的,一直用到现在.

    专门去买了这个-------------Nx型不锈钢多股四氟屏蔽线2*7*0.2 热电偶补偿导线, 抽出单芯点焊上用,难度极大,现在老花眼干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闲鱼上找下夏花流年,那儿有定制205焊台用于203手柄的专用感温线,尺寸和203一样的,换了203手柄直接可 ...

感谢老师推荐。

网友(2024-10-06):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师推荐。

那买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能源节约着想,不必去改啦,一百多瓦的电源变压器损耗也不小,不如一大一小焊台备齐,各司其职 ...

现在高频焊台在某鱼上白菜价,推荐去寻找322+焊台

这个焊台是哪个品牌,国产的还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