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电子管的名称和参数

楼主(2019-05-22):
是AOC显视器主板上的,红圈里的那个管子叫什么,参数是多少?用表测量击穿了。想找个换上,谁能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上了图怎么看不到

网友A:
图片容量超出论坛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容量超出论坛的限制了。

谢谢,一般是多大?

网友:
电脑显示器里面不可能有电子管。那多半是晶体管。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吧,显示器里除了显像管是电子管外早已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了。

网友:
l楼主说的是否会是色通道输出的放电保护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保险丝吧??

是这个图,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管保险丝吧??

是这个图,大家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