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g2和6g2p资料

楼主(2019-05-22):
想对比一下这两种管子差异,手机百度搜索,竟然没有找到6g2p的资料,特向各位老师求助。

网友:
参数基本差不多相当于半个6SL7,6N9P

网友:
6G2P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64.html
6G2
https://tech.hqew.com/xinpin_1804139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解答

网友:
6G2P与6SQ7GT参数相同。

网友A:
两者原来都是设计用于收音机的检波+低放,三极管部分很适合用来做音频放大。6G2的参数相当于12AX7的单个单元,在性能上要强于6G2P。但后者体型更大,装机的颜值要高于前者。两者都是高U管,需要配合的屏阻较大,主要适合推动标接的五级管或束射管,不太适合跟原生的三极管,否则容易造成高频的衰减。相对来说6G2的内阻明显小于6G2P,基本上还能够搞定负压比较浅的多极管三接。如果负压较深的话,最好还是用中U管推动。另外据说6G2在高U应用时容易出现麦克风效应,其实这是高U管子或高跨导5极管的通病,在装置时注意管座防震即可。

网友B:
我咋看那里有些不对劲!!!!165毫安的阳极电流,功率不小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原来都是设计用于收音机的检波+低放,三极管部分很适合用来做音频放大。6G2的参数相当于12AX7的单个单 ...

谢谢老师讲解,还有就是不太明白6g2p应用里说的自动音量控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看那里有些不对劲!!!!

这个我也看到了,估计是少了个小数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讲解,还有就是不太明白6g2p应用里说的自动音量控制是什么

这两只管子都是复合管,除了封装有一个三极管外,还有两个二极管。在用于收音机时,这两个二极管还担任了检波功能,同时利用检波后出现的直流电位的高低,去控制中放和混频级的增益。也就是说参与了自动音量的控制。当这两个管子的三极管部分用于音频放大时,这个自动音量控制功能是没用的,所以这两个二极管都必须接到公共地上,避免对三极管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只管子都是复合管,除了封装有一个三极管外,还有两个二极管。在用于收音机时,这两个二极管还担任了 ...

清楚了,谢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