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上的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05-22):
拆了个电脑电源,质量还不错想用来给电瓶充电,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里面有线碍事打算拆掉,但是拆了风扇不转了,不知道能拆不,有什么作用。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网友A: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观此电源有输入滤波,乃山寨中品,PFC电感为假货,拆之短接其插座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电感   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过滤高频杂波干扰~

不用可以吗?谢谢

网友C:
不用可以,杂牌电源就是水泥块,你这个电感看着就像水泥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FC电感   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过滤高频杂波干扰~

估计这个也就是只起装饰作用的“PFC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可以,杂牌电源就是水泥块,你这个电感看着就像水泥块

我拆了风扇就不转了。

网友E:
拆开看下里面是个线圈还是直接短接

网友F:
这个电感看着里面有漆包线,看第三图。

网友G:
我就拆过好多   里面是水泥块    关键是外观做的太像了。 手感  重量  质感。。。   中国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也就是只起装饰作用的“PFC电感”

谢谢,里面有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下里面是个线圈还是直接短接

是线圈的,有3.2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观此电源有输入滤波,乃山寨中品,PFC电感为假货,拆之短接其插座既可。

是线圈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感看着里面有漆包线,看第三图。

是的,测有3.2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拆过好多   里面是水泥块    关键是外观做的太像了。 手感  重量  质感。。。   中国人!厉害!

这个质量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里面有线圈的。

噢:里面有线圈还算是良心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用料还算可以的,目测几个可以省料的地方都 下了重料了。散热器,安规电容以及这个线圈。

网友H:
好多人都想加上, 你为啥拆啊

网友I:
滤波器,以防对本身或别的电器带来干扰,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观此电源有输入滤波,乃山寨中品,PFC电感为假货,拆之短接其插座既可。

来5包辣条的,这个是真PFC

网友:
直接短接就行了

网友J:
不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不用啊,也不是水泥块,铁块。

网友:
品牌机电源里这个大多了

网友K:
这个要用,起到滤波和稳定电压的作用,如果某一天突然停开关或瞬间电压不稳定,可保护对元件的损伤起到一定的作用。

网友L:
电脑电源有主动和被动pfc,这是被动pfc,目测真的,里面还并了一颗电容,在楼主图的正面文字下面,有些假货就一根线包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风扇就不转了。

可以拆除,但是拆后要短接一下,不能空着

网友:
这个电源在整流桥前还有不少东东,应该不错,那个铁芯线圈据说是改善功率因数的,给属于你花钱买东西给电网省钱的,所以去掉短接也可以。

网友:
无源PFC滤波器,提高有功功率因数之用,最好不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多人都想加上, 你为啥拆啊

加粗了一下里面的电线,装上风扇转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滤波器,以防对本身或别的电器带来干扰,可以不用。

有作用的还是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为什么不用啊,也不是水泥块,铁块。

打算留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要用,起到滤波和稳定电压的作用,如果某一天突然停开关或瞬间电压不稳定,可保护对元件的损伤起到一定 ...

感觉不错,打算留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脑电源有主动和被动pfc,这是被动pfc,目测真的,里面还并了一颗电容,在楼主图的正面文字下面,有些假货 ...

感觉这个电源挺重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M:
我前两天拆的pc电源pfc也是假的

网友N:
一群人,被打脸了吧,好不容易有个不上水泥的。

网友O:
便宜杂牌的ATX电源都这样假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前两天拆的pc电源pfc也是假的

哈哈,我那个比你这个用料感觉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群人,被打脸了吧,好不容易有个不上水泥的。

我那个老货感觉质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便宜杂牌的ATX电源都这样假线圈

现在有些质量不敢恭维啊。

网友:
这电源应该是长城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前两天拆的pc电源pfc也是假的

这电源是山上的

网友:
很多劣质电源,这个都没有铜线

网友:
此物纯为拼电源重量而设,也拆过几个,拆下来再拆解,眼镜都掉了。对此也有明白人——直接短路即可。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用,有好多是假的为了增加重量!去掉后短接就行了!

网友(2019-12-02):
这个真假跟散热片有直接关系,叉指型厚料的散热片就是真的,T型薄料的散热片就是假的。

网友(2020-04-15):
这个东西和假的太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