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220V仪表风扇降速?

楼主(2019-05-23):
问:怎么给220V仪表风扇降速?

网友:
串电容试试,或加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最理想,物美价廉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换低压直流风扇,另加个直流电源模块,实现自动温控

网友B:
最可靠方式是串联一个电感。如果属于电容运行方式电机而且主副绕组参数一样可采用主副绕组串联供电方式。

楼主:
额,明白了,这种电机可控硅调速也可以用,这种现成的模块手头很多的。串电容我试试,只有两根线。
只是不明白这种电机的构造,难道跟家用风扇构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换低压直流风扇,另加个直流电源模块,实现自动温控

不是没有直流风扇,是手头捡了一个垃圾,一看很新的,也挺大,拿到办公室吹吹风吧,正好原来的小风扇坏了,中央空调现在还没有开

楼主:
垃圾佬的特点。其实买一个成品摇头风扇也就15-20元,

网友:
串电容快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用双向可控硅调速最简单方便,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可以利用调光台灯改一下。只是建议哈,我没有做过!

网友:
这个改风扇不合适,扇页太小了,要大风量,速度就要上去,速度一上去风噪受不了。

网友C:
这种电机一般是罩极式单相感应式电机,里面就一组线圈,所以就两根线,一般控制电压,就可以改变转速,串电容电感,可控硅都可以调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可靠方式是串联一个电感。如果属于电容运行方式电机而且主副绕组参数一样可采用主副绕组串联供电方式。

我也有一台排风扇
想改低速 电容起动的,请画个主副铙组串联方法图,谢谢

网友:
和老吊扇,老台扇一样,用抽头电抗器(即电感),可得到不同的转速!

网友:
串个吊扇调速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一般是罩极式单相感应式电机,里面就一组线圈,所以就两根线,一般控制电压,就可以改变转速,串电容电 ...

罩极式,明白了。就是短路环产生磁场相移的那种,改天去垃圾场砸开一个220的看看。

谢谢以上热心朋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排风扇
想改低速 电容起动的,请画个主副铙组串联方法图,谢谢

画图困难叙述一下:主副绕组串联后两端接220伏,主副绕组串联后连接点接电容。它也适合110电机改220伏,前提是主副绕组匝数线径必须一致。

楼主:
晚上试验结果:1、可控硅调速:模块不用时很多,用时又找不到了,懒得再焊接。  2、串电容试验:串1.2μF、串1μF ,转速变化很小,噪声还是很大。串(1.2+1)μF,声音很小,风量也很小。最后串(1.5+1.5),声音风量都比较满意。
明天找个塑料盒。电线套上护管。OK

串1.5+1.5

串1.5+1.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画图困难叙述一下:主副绕组串联后两端接220伏,主副绕组串联后连接点接电容。它也适合110电机改220伏, ...

按您的接线方法,设主绕组L1、副绕组为L2.则L2与电容并联,再与L1串联.然后接入220v交流电源中.这L1与L2怎样裂相,才能有旋转磁杨产生,没想通,继继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您的接线方法,设主绕组L1、副绕组为L2.则L2与电容并联,再与L1串联.然后接入220v交流电源中.这L1与L2怎 ...

他串主电路上了!

网友:
串联个20瓦灯泡即可降速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