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负载在各位老师及版主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

楼主(2019-05-23):
经试用还行吧,简易电路就是功能少点,原来想做一个20A的,可是我自己只有不到10A的负载,只好做个最大10A的电子负载算了。电路借用坛内现成的简易电子负载原理图,图纸等我整理一下明天再发。

网友:
很不错,业余测试些小功率电源绰绰有余。

网友:
上个电路原理图看看,学习。

楼主:
很简单的,

楼主:
LM324(9脚)与(10脚)错了,纠正一下。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么厚的面板是怎么加工的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么厚的面板是怎么加工的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大孔是打一圈小孔然后用偏口剪掉中间部分,再用锉就行。铝面板还好点,总起来还是要费点劲的。

网友:
很想看PCB 和功率管安装好的样子

网友(2019-12-02):
请教一下:液晶屏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我也想一个,无源的,就是这类电路给运放加个恒压的电路,是否就是个无源的负载了?

比如我想给60V的电瓶放电,就得加个稳压。  有什么简单的方便让运放在3-100V之间都能工作吗?相当要引入一个DC-DC吧。

网友:
看看,很不错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