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个懒,治有机双连咯啦声

楼主(2019-05-23):
取下调谐盘,取一段0.1的免焊连接,一端在有机双连扁轴处绕几圈,收头绞紧,另一端就近接地,装回调谐盘。有机双连用久了会产生咯啦声,原因另一端的接地触片氧化或磨损所致,而并非有人说的碰片。此方法让有机双连轴直接接地,又不用拆双连,简单易行。

网友A:
方法很好,就是0.1的线强度差了点,多股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好,就是0.1的线强度差了点,多股好一些。

想讲究点就用游丝,坏压力表上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讲究点就用游丝,坏压力表上拆

那当然好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好啦         !

头像里的管子啥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像里的管子啥型号?

2N628,   锗管相当于3AD18。1975年到手一直收藏,性能不错。

网友B:
以前我都是往孔洞滴一些无水酒精转几下晾干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加汽油。

网友C:
旋轴的底端,是与金属片(动片的引出端)接触的,那里脏了,或是松了,就接触不良。

脏了的,做清洁,能解决。

可变电容器结构各不相同。
松了的,有的是,底部的塑料板,时间太久,有了凹形 变形。不能再保持对轴底端的压力。
这种情况,在可变电容器的底部,试着用小起子之类的工具按压,接触不良即会消失或改善。

拆下底板,(只拆底板,动片、定片都不要去动它),在电吹风或烙铁的帮助下,将它恢复平整,能保持一定的弹性了,再装回去。

如果不想拆,想偷懒,有的电容器是有四个孔的,在底部的塑料板 与外壳之间,插进一根牙签或火柴棍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底板的正中间,挤紧点---------这个方法往往有意外的效果。
而且既不用拆下可变电容器,也不用拆开可变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都是往孔洞滴一些无水酒精转几下晾干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加汽油。

不止一次出过事,都是因为加汽油。

七十年代,替别人修机,加汽油,毁了一个,后来用拷贝纸剪了做绝缘片,居然成功地对可变电容器作了“元件级”修复。

八十年代,故伎重演,这回是一台别人的康艺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轴的底端,是与金属片(动片的引出端)接触的,那里脏了,或是松了,就接触不良。

脏了的,做清洁,能 ...

我的方法就是动片直接引入地,没接触之类毛病,很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法就是动片直接引入地,没接触之类毛病,很简单

是很简单有效。

不过我的“火柴梗”法,偷懒更甚。
只需要打开收音机后盖,用手指捺压着可变电容器的底部,旋动可变一试,确认后,插根火柴梗即了事。

网友D:
突发奇想:是否可以考虑:用一段单芯电线铜丝,焊接一个报废的电刷。电刷拆自坏的录音机电动机。那个电刷弹性和导电性能非常好。如果是0.1的铜线,拧的次数多了会不会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发奇想:是否可以考虑:用一段单芯电线铜丝,焊接一个报废的电刷。电刷拆自坏的录音机电动机。那个电刷弹 ...

拧的次数多了肯定会断掉。相信现在谁都不止一台收音机 ,谁都不会整天在拧这个收音机,很多时间要花在别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在60年代后期就有红灯机器上有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