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9808+万用表有个20MHz档,能测频率不?

楼主(2019-05-23):
那位高人知道,胜利9808+万用表为什么不能测频率,我用测市电,可一直烂跳,测的频率600Hz左右一直跳,我买的是一块新表

网友:
黑笔绕在手上,但不能摸金属部位。然后红笔测火线,就能测到频率。

楼主:
万用表都这样测吗

网友:
可能是表有问题,我钳形表的频率档,测电压频率很正常

网友:
我的万用表也是这样的

网友:
看说明书

意思好像10V以上测不准

网友:
可以测频率,但不能高于10电压,否则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都这样测吗

这个方法可以判断市电火零线。你现在测市电频率,由于不清楚你的表频率量程最高电压是多少,所以推荐这个方法给你,避免烧表。并不是所有万用表都这样测,要看情况。

网友(2020-07-07):
可以测量频率

网友A:
胜利表的这种频率测量是可以用的,我与示波器比较过,还算挺准的。搞中波够用,但它不如示波器灵敏,幅度低了它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A:
胜利表的这种频率测量是可以用的,我与示波器比较过,还算挺准的。搞中波够用,但它不如示波器灵敏,幅度低 ...

请问一下,对于标准的正弦信号,峰峰值要达到多少?这个万用表才能测量出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