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球SL832收录机的一个故障

楼主(2019-05-23):
一台星球832A型收录机,不开等响度开关的情况下声音很小,等响度开后声音增大,但低音明显不足,且低音电位器失效。右声道的声音大小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音量电位器调到最小时右声道也有较大的声音,只能通过平衡电位器控制。前后收过几台832A或832B,都有这个毛病。不带后缀的832机器却没见有此毛病,不知何故。怀疑是功放集成块周边某电容出现故障,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二,十分感谢!832电路图应该比较好找,哪位想要我这里也有高清的,只是论坛上传总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各电位器容易出问题,何况是老机器,根据你的描述,换了就好~

感谢您的回复,这机器我收过好几台,不带后缀的没有一台有这毛病,带A或B的大多数都这样。这让我疑惑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不带后缀的也有这毛病,只是少,当初我的弟弟买的就是不带后缀的,一年后就出现音量 ...

这机器综合素质还是很不错的,您要不这么说我总觉着是电路故障,主要是好几台机器的故障都一模一样。看来真要换个电位器试试。还有就是那一排推推开关,推着推着不是锁不住就是推不动了。。

网友:
琴键开关也最容易出故障,主要是接触不良或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