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出变压器是哪里用的?

楼主(2019-05-24):
输出变压器截面1.2*1.2,输入绕组2300匝,输出绕组66匝。电源变压器一组220V,一组250V-0V-250V,一组6.3V,一组0V-2.5V-5.8V。是电子管板子上拆的。设个输出变压器能给6P1用吗?

网友:
有一款“江宁6P1输出变压器”7K/8 欧,应该是6L1 监听变压器,铁芯是截面积1.2*12

网友:
这是电源变压器,可以给6p1 使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截面1.2*1.2,输入绕组2300匝,输出绕组66匝  ,低压变压器,功率太小,阻抗不匹配,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太小,不能用,,小仪器上的。

就是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只是用在什么管子上不知道,电路板上管子都不见了,只有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在。

网友C:
看匝比像个大约5K/4的输出,看铁芯1.2公分舌宽乘1.2叠厚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匝比像个大约5K/4的输出,看铁芯1.2公分舌宽乘1.2叠厚功率太小了。

5W有吧,只带个小喇叭行吧,就是没有电路图啊,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组0V-2.5V-5.8V是做什么的呢?

电源变压器上的绕组,可能是给整流管灯丝供电的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功率太小,不能用,,小仪器上的。输出如果阻抗匹配可以试试

电源变压器60瓦呢,只是输出变压器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W有吧,只带个小喇叭行吧,就是没有电路图啊,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输出。

没有5W,大约有2W再去掉损耗功率更小。

网友D:
应该就是配给在较低电压下工作的6P1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5W,大约有2W再去掉损耗功率更小。

用在2P2功放上可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配给在较低电压下工作的6P1的输出变压器......

不可能是较低电压,因为电源变压器输出都25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2P2功放上可能合适。

2P2输出阻抗比6P1大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较低电压,因为电源变压器输出都250呢。

那可能是原电路配的输出牛偏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2P2功放上可能合适。

2P2这个管子我没用过,好像是用电池点灯丝的低电压功率管。一般变压器功率小其初极线径也细过电流小,而功率大的输出管屏压高屏流大,两者不般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截面1.2*1.2,输入绕组2300匝,输出绕组66匝  ,低压变压器,功率太小,阻抗不匹配,不能用。

这个输出牛的数据,是典型的50年代初中期很多五灯收音机输出牛的数据。
那时收音机等级标准还没有出来,不说小厂,即便是大工厂用的输出牛,也很多仅仅这么小。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适合经济型5灯机4欧喇叭。

网友:
输出变压器是5000/4欧姆的。12*12mm铁芯 功率太小,6P1听响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0V-2.5V-5.8V是做什么的呢?

也许是 0V-2.5V-5.0V  ?

网友:
6N1单端输出牛。

网友E:
我看就是6p13.5欧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匝比像个大约5K/4的输出,看铁芯1.2公分舌宽乘1.2叠厚功率太小了。

匝数比应该是10K: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就是6p13.5欧输出的变压器。

严重支持。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都很小,很多6P1输出在1.5W左右,收音机上面3W扬声器用在高级的收音机。应该是6P1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匝数比应该是10K:8。

从次级匝数仅仅66匝看应该是4欧,如果有8欧头应该是94匝;如你所说看做是8欧那4欧抽头津津只有46匝好像太少,当然你把66匝当8欧接8欧喇叭也可以看做是10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次级匝数仅仅66匝看应该是4欧,如果有8欧头应该是94匝;如你所说看做是8欧那4欧抽头津津只有46匝好像太 ...

输入电感量是2H,在输入端接220V输出为6V.线圈马上就发热了。

网友:
3AA大锗管,发烧级直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