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消防应急灯故障检测及修复

楼主(2019-05-24):
DIY&分享—GravityShare

之前拆解的一款消防应急照明灯使用的时候出现故障了,只要接上市电就会故障指示灯常亮而且断掉市电之后照明灯闪一下就熄灭了,这次就来进一步对这款应急灯进行检测修复。

这次我们来修复一台有故障的消防应急照明灯。

G01  旧电池

P01  故障指示灯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修复过程:点此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图文部分↓
一、修复准备
材料工具准备
1、故障应急照明灯1台
2、数字万用表1只
3、线材工具等等
P02  修复主角

二、修复原理
1、原理
从之前的一篇拆解文章中我们得知这款消防应急照明灯用的是CD4541BE的延迟断电开关芯片,这款芯片的设计原理简单外围电路少故障率也比较低,所以先从其他易损件开始检查,主要先检查的是变压器、电池、LED等。

应急灯在插上主电源的时候故障指示灯常亮,说明里面的电路或者电池触电故障,经排查发现内部的镍铬电池组出现鼓包的现象,使用万用表测量其电压几乎为零,故初步判断是电池组出现故障。需要换上新的可充电镍铬电池后进一步测试其功能。

经过检查发现是里面的镍铬电池损坏导致无法充电,这次就尝试换一个新的电池组让他恢复正常功能吧
P03  CD4541B

三、修复过程分享
先将外壳螺丝拧掉后拆开盖子,查看内部各个部件是否有明显损坏或者烧毁的迹象,然后用万用便进一步测量加以判断:
P04  打开内部

发现镍铬电池组表面有黑色不明液态物,怀疑是电池组出现问题,用万用表加以判断之后确认是电池组故障,电压不正常:
P05  电池组

将电池组取下来,剪开外面的一层热收缩管套,查看内部状况:
P06  剪开管套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原来电池内部已经严重氧化碳化变质了,表面全是黑色不明物质:
P07  电池损坏1

电池已经完全损坏了,这也正是故障指示灯常亮主要的原因,其他方面有无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替换电池之后检查:
P08  电池损坏2

P09  电池损坏3

未完待续(由于限制上传10张图)后续楼层补充内容

网友A:
我换了二号镍氢电池,三个,用了13个小时        还想用旧手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二号镍氢电池,三个,用了13个小时        还想用旧手机电池

那还挺长时间的,另外旧手机电池不合适吧

楼主:
接上文:

接下来将用新的电池组(3.6V)直接进行更换:
P10  新电池组

用高温胶带先加一层保护,将正负极金属触点包裹起来,将正负极接线焊接好,然后将其固定到原来电池的位置:
P11  缠胶带

固定好之后合上盖子进行功能测试,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状态:
P12  更换完成

四、修复展示
将更换好电池之后的应急灯接上市电~220V,这次故障灯不亮了,充电指示灯和主电指示灯点亮,说明正在充电,基本功能正常:
P13  接上电源

将电源线拔掉,上面的指示灯全部熄灭,同时两个LED应急灯组点亮,由于电池电量不足管线略暗:
P14  拔掉电源

为保证电池电量充足,根据标签指示,建议插上市电将电池充电24小时以上再投入正常使用:
P15  应急照明

长时间测试功能正常:
P16  测试正常

应急照明功能正常,LED照明效果良好:
P17  应急照明正常

五、最后有话说
经过检查,更换新的电池之后应急照明灯功能正常,其他电子器件无故障,长时间充电后多次掉电测试应急照明正常,可投入正常使用。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B:
把那可怜的小变压器换大一点,然后做一个完善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其余空间塞满电池,LED再做个限流,这样的应急电源能用很久很久。

网友C:
现在这灯的做工差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可怜的小变压器换大一点,然后做一个完善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其余空间塞满电池,LED再做个限流,这样的 ...

塞满电池这个成本就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灯的做工差距太大。

利润小,只能压缩成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润小,只能压缩成本

是,批发市场便宜的20多一个,你说够工钱么?安到公共场所能起到安全作用吗,就是为了应付检查。曾近看到多个场所的喷淋,打开天花一看,竟然都没接水管,一想也是,消防验收的怎么会打开天花看呢。

网友D:
单位用的都是这些伪劣产品。

网友A:
单位用的都是这些伪劣产品

网友E:
灯里的电池都是过充电充坏的,几乎没有达到电池循环寿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批发市场便宜的20多一个,你说够工钱么?安到公共场所能起到安全作用吗,就是为了应付检查。曾近看到 ...

喷淋没有水这个有点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用的都是这些伪劣产品。

只能说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用的都是这些伪劣产品

只能说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里的电池都是过充电充坏的,几乎没有达到电池循环寿命的。

没办法,使用环境决定的

网友F(2019-06-25):
单位采购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猫咪,大黄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那可怜的小变压器换大一点,然后做一个完善的充放电保护电路,其余空间塞满电池,LED再做个限流,这样的 ...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是增加光控功能。像我们这些小城镇,经常有白天停电的,白白浪费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位采购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猫咪,大黄猫!

哈哈,难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比较实用的是增加光控功能。像我们这些小城镇,经常有白天停电的,白白浪费电能。

就怕光控失效了,感觉还是断电开灯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