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Q装配完成

楼主(2019-05-24):
在网上淘了一个158X90X40ABS盒子,将Q表结构做了调整后装在ABS盒里,与万用表大小的小Q表装配完成。100B高Q贴片电容与222-1可变对比测试看图片:

Q1

Q1

Q2

Q2

100B-221

100B-221

可变221

可变221

100B-121

100B-121

可变121

可变121

100B-680

100B-680

可变680

可变680

100B-300

100B-300

可变300

可变300

网友A:
小表做了非常不错,贴片效果也很好,222-1可变改造一下还能提高Q

网友B:
楼主手艺好,那个接线柱的塑料王那高的,羡慕楼主。

网友C:
这个Q表套件多少钱一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表做了非常不错,贴片效果也很好,222-1可变改造一下还能提高Q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分,222-1可变我反复弄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请郭老师指教怎么改造会提高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艺好,那个接线柱的塑料王那高的,羡慕楼主。

是菜板改的,超市降价3元钱买的一块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Q表套件多少钱一套呀

是本坛gxg0000郭老师的作品,短信联系郭老师即可

网友:
不错,我也买了套件,还没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评分,222-1可变我反复弄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请郭老师指教怎么改造会提高Q值

参考这里

楼主:
谢谢郭老师的指导我抽时间改造一下

网友D:
楼主小Q表制造精良,节约制造成本,用100B高Q贴片电容感觉低端Q稍低,不知何故?100B高Q贴电容引线的材质和长短均可能引起损耗。

楼主:
谢谢梁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Q表制造精良,节约制造成本,用100B高Q贴片电容感觉低端Q稍低,不知何故?

应该是100B电容的Q值问题,大电容比小电容的Q值相对要低一些,最好选择221以下容量的电容串、并联使用。

我入了10只100B电容,电容标示分别是:471,331,221,151,121,101,820,680,510,300,经与222-1对比测试,其中:331测试的Q值要低120多,还有一只510的Q要低15左右。我选用4只100B电容221,121,680,300做单、并、串联使用,可以有20多组容量组合,电容值在21pf--440pf之间,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并联电容的数量

我采用特氟龙镀银线焊接贴片电容,接线柱全铜镀镍,香蕉插头全铜镀真金(紧固小螺丝我用铁与铜螺丝试过了都不会影响Q)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评分鼓励

网友E:
这个Q表套件多少钱一套呀,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Q表套件多少钱一套呀,同问

是本坛gxg0000郭老师的作品,短信联系郭老师

网友F:
用这电容虽比222 1Q稍低,但不管天气潮湿或刮风下雨绝保Q不变,不用吹热风。

网友G:
这种电容配合调感矿机效果应该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电容虽比222 1Q稍低,但不管天气潮湿或刮风下雨绝保Q不变,不用吹热风。

是的,就是线圈受潮湿影响会降低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容配合调感矿机效果应该非常好

100B电容在1M频率下Q值>10000,做调感矿机要好于磁管和云母电容,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