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VC70D 巨耗电请教

楼主(2019-05-24):
我的万用表耗电非常厉害,以为是电池不好,按论坛换单锂电时测电流发现有200MA,一摸集成块的连接98脚处的齐纳二极管ZR4、非常烫,ZR3也是热热的,  测ZR4阴极对电池负极是6V,阳极对电池负极是0V,ZR3阴极对电池负极是3V,现在搞不清状态了,为啥这么烫,大伙能说说吗?

网友A:
国产表很多都耗电大,但200ma肯定不正常。我的70d开背光蜂鸣档也就20ma左右

网友B:
直接测量二极管两头的电压啊,再开路二极管看看电压和整机电流,电压太高就是转换转换部分有问题

网友C:
你这电路图和实际可能有出入,这芯片是3V供电,70D是9V,应该有一个电压转换电路,重点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元器件,表能正常使用,说明其它部分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路图和实际可能有出入,这芯片是3V供电,70D是9V,应该有一个电压转换电路,重点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 ...

原机带有一个ME6209A33的3.3V稳压块,换用锂电时我拆了,用论坛方案,加一个二极管降压.但这芯片不是直接3.3V供电的,资料上v+,V-似乎是它自己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测量二极管两头的电压啊,再开路二极管看看电压和整机电流,电压太高就是转换转换部分有问题

ZR4二极管二头电压是6V,这个电压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表很多都耗电大,但200ma肯定不正常。我的70d开背光蜂鸣档也就20ma左右

是的,据说应该几MA才是正常,我感觉V+脚有高电压让ZR4导通了,不知道能否加个电阻降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据说应该几MA才是正常,我感觉V+脚有高电压让ZR4导通了,不知道能否加个电阻降流

二极管降压必须串电阻限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降压必须串电阻限流吧?

原机图纸是不串电阻的,可能工作常态是不起稳压作用,只有瞬间超压才让二极管导通,作为钳位电压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机图纸是不串电阻的,可能工作常态是不起稳压作用,只有瞬间超压才让二极管导通,作为钳位电压用

在隔壁论坛,我建议用示波器看波形,就是需要确认你测量出的那6V的电压,是纯直流的6V,还是脉冲直流电的6V。如果不是ZR4损坏(实际稳压值不到6V),就可能是两端的电压不是恒定的直流,而是脉冲直流,有效值虽是6V,峰值是多少就不知道了,极可能峰值很高,因此流过ZR4的平均电流也很大造成它发热。

我手里有一只ET310示波表,虽然被称为玩具,但是在这种场合下,就可以看出,玩具还是有其存在的必要。

没有示波表的情况下,楼主可以确认一下C1、C2容量是否正常。C1的容量丧失,ZR4两端就应该是脉冲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隔壁论坛,我建议用示波器看波形,就是需要确认你测量出的那6V的电压,是纯直流的6V,还是脉冲直流电 ...

谢谢指导,只能先放放,等借个示波器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机带有一个ME6209A33的3.3V稳压块,换用锂电时我拆了,用论坛方案,加一个二极管降压.但这芯片不是直接 ...

3.3V稳压块不应拆除,用锂电可以上TL431,二极管降压输出会不稳,这里电压要求严格,高一点都会造成耗电过高发热。

楼主:
解决了,是稳压管ZR3不良,拆下量电阻值大概20几欧导致电流大,更换后正常了,电流3MA。好像这个万用表耗电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稳压块不应拆除,用锂电可以上TL431,二极管降压输出会不稳,这里电压要求严格,高一点都会造成耗电 ...

现在我重新焊上3.3V的稳压块了,那个MA6209A33是低压差的,后来我查了手册,万用表耗电小,可以使用锂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