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主板

楼主(2019-05-25):
前不久在矿坛收了块主板,主板到手后常规的把主板上的灰尘清理干净后装上处理器接通电源用螺丝刀短接开机键针脚。。。听到开机响声,显示器出画面。。进PE系统正常。。。。问题的关键现在出来了。。装进机箱后开机没反应,而且诊断卡也不跑码。。郁闷了。。。以为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把主板拆下来接电源开机又是正常的。。。。装进机箱后开机又不行。。。卧槽,被这块主板装进拆下弄了大半个小时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问矿坛里修电脑的大师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变形,铜箔有断线,修电脑是拆出,就是不开机,装进机箱就能开机,恰恰相反

网友A:
看看机箱底板是不是安装尺寸有误,引起短路,或者变形引起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箱底板是不是安装尺寸有误,引起短路,或者变形引起断路

我是游戏主机超频把用了一年多的主板烧了。。。。在矿坛收了一块同型号的想接着超。。哪里知道装进机箱就不行了

网友:
看下,安装位置的螺丝处铜箔是不是接机箱了。

网友B:
另外请注意显卡有插没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注意显卡有插没有到位

显卡都还没插。。用的是集显

网友C:
检查机箱电源24针接触。

网友:
检查机箱开机线是不是虚接

网友:
有可能是5楼说的原因,检查一下安装位置处是否直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机箱电源24针接触。

主板装机箱后单独外接电源开机一样是黑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装机箱后单独外接电源开机一样是黑屏的

那可能是主板变形了。装到机箱里先不固定。点亮后,带电一点一点的固定,先待上螺丝,后对角线作业,分多次紧固。

网友:
详细一点:装机箱后,接通电源了吗?按键开机了吗?
我遇过 按钮失效、12V四针线没有接等等,瞎搞半天。
检查主板的24针与4针电源接线,不接机箱面板线,触发开机针脚 看看

网友:
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一般是机箱铜柱位置错了导致主板短路,还有就是开机键或重启键短路,其次就是机箱或主板变形。。。

网友:
论坛没说明好的我都没捡过便宜,有开机画面的,要么网卡,声卡坏,要么死机的。不说好的论坛基本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