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求助!SONY M-7小录音的电路图

楼主(2019-05-25):
求各位坛友帮助一下。需要SONY    M-7小录音机电源部分的电池正极到开关,由开关出来的这根正极线应接在该调速板上的什么地方???这小机器的磁带长度和数字万用表的电池长度差不多,宽度比该电池宽点。故求该机电路图。需钱带价来也可。亦可告诉如何进行操作。我想把这根线接在录放集成电路块供电引脚上。哪知道该块和调速电路块一样没型号。可恨的制造商啊!!!我也是帮位70多岁的老人。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这种微型磁带采访录音机,我拆过一个三洋的,里面是一块单片录放机集成电路,型号好像是LA4165还是什么,还有一块集成稳速芯片,型号记不得了,电路和标准磁带录音机差不多,一般机芯开关是控制整机电源的,就是说只有按下放音快进快退按键,电机和电路才有电!

楼主:
谢谢,谢谢!!!开关是控制整机电源的,就是说只有按下放音快进快退按键,电机和电路才有电! 完全正确。我回去再网查该IC的脚数和部分电路做一比较。现在在外地。再次感谢!

楼主:
借论坛内的照片。可是不清晰,哎。。。。。。

楼主:
该机已修复,谢谢行者师傅的分析提示!即,开关是控制整机电源的,就是说只有按下放音快进快退按键,电机和电路才有电。我用放大镜寻找其调速板上和主板上的每个焊点,思路是:因铜线和焊锡点内必有铜丝线毛。从而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