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遥控器下雨天失灵,怎么修

楼主(2019-05-26):
按钮是好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好天又好了

网友A:
撬开遥控器,用洗碗用清洁剂加温水浸泡线路板,按键,用牙刷擦并用干净水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组装,基本能排除故障(电池质量要好并换新)下雨天空气湿度大,线路板上不干净,导致电路轻微漏电造成的。

网友B:
电路板漏电,可以清洗一下或去眼镜店用超声波洗一下板子。如果是电路板内部漏电只好换一个遥控器,反正现在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遥控器,用洗碗用清洁剂加温水浸泡线路板,按键,用牙刷擦并用干净水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组装,基本能 ...

好的谢谢回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漏电,可以清洗一下或去眼镜店用超声波洗一下板子。如果是电路板内部漏电只好换一个遥控器,反正现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撬开遥控器,用洗碗用清洁剂加温水浸泡线路板,按键,用牙刷擦并用干净水冲净,再用电吹风吹干组装,基本能 ...

刚才用洗洁精刷洗吹干,一开始故障依旧,后来慢慢变好了,估计先前是没有干透,现在正常了,谢谢

网友:
洗板水,电子行业有用十元八块500ml,洗之立杆见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洗洁精刷洗吹干,一开始故障依旧,后来慢慢变好了,估计先前是没有干透,现在正常了,谢谢

我N年的遥控器都是这样处理的,包括亲戚家都拿来我修。其实遥控器是低电压工作,烧坏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灵就这样处理一下就行,外壳不好撬也先用吹风机在结合部加热,防止卡扣断裂。不过建议电池质量一定要好,千万不能用一次性的,里面淀糊渗出损失就大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用无水酒精洗的

网友:
拆开酒精搽搽

网友:
遥控器是低电压电子产品,烧毁的可能性少,只是如果是采用碳膜电路的触点会泡松,使用一段时间时间碳膜少了,也就接触不良了,如果是敷铜触点电路,干燥后一般不会有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