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管?

楼主(2019-05-26):
型号是ECC8100
管的结构图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超高频不对称三极管,一般人要了没用,查了下是U/V段的,线性一般,音频放大用不了,高频放大需要很特 ...

那请问一下6N11和它的同类管6922、ECC88之类的也是不对称的双三极管吗?

楼主:
难道是不对称双束射三极管?

网友:
不用看管脚图,文档第一页已经用德语英语两种语言说明了它的用途。只是你不截图发上来而已。

楼主:
还有ECC2000也是这样的,都是在其中的一个三级管阳极旁边有一个类似于集束屏一样的符号。

网友:
用途在文档的开头有写,你没截到

网友:
用于超高频串接放大器的三极管,里面俩三极管不一样,特性不咋地,音频用不靠谱

网友:
这管内阻小μ高线性尚可,但是可惜看图发现一边有束射屏,特性曲线专门提到了管1和管2两半管不一样,细看两边线性差的比较多。试做负载线,发现做A1类放大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对称。

网友A:
都是超高频不对称三极管,一般人要了没用,查了下是U/V段的,线性一般,音频放大用不了,高频放大需要很特殊的电路,也非常人所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6N11和它的同类管6922、ECC88之类的也是不对称的双三极管吗?

6N11,6922,ECC88是对称的,不过这些也都是高频管,还是做高频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