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格手电,铅酸电池充电有4点几伏电压,但灯不亮

楼主(2019-05-26):
应该是哪里查起?电池应该没坏,充电几小时有4点几伏电压,充电时充电灯亮,打开开关LED灯不亮

网友:
找个100欧电阻接电池两端,再测电压。

网友:
打开开关后再测量一下电瓶的电压噻!!!

网友:
手电打开的情况下去插市电充电最容易烧坏LED灯珠,估计是LED灯珠烧了,扔了吧

网友:
LED手电筒充电时不能开灯,否则,烧LED灯珠,换灯珠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珠坏了。从正面仔细看灯珠,如果发现有发黑的情况,就是灯珠烧了,仍!!

网友:
我这手里一堆基本上都是烧坏LED灯珠,如果LED灯珠烧了只能扔了,没有修理的必要。毕竟现在人工比灯珠值钱

网友:
灯珠估计已经坏了一颗

网友:
开关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