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810示波器游标测量电压不准的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5-26):
岩崎ss-7810示波器游标测量电压不准确,误差大。
标准电压下的刻度量测电压正确,游标测量的电压误差大,比正确电压偏高0.0833个单位值(例如:万用表实测电压15V时,div刻度测量电压15V,游标测量电压为16.25V);可以操作进入内部调整模式,但不知道通过调整哪个项目进行调整。
请玩这个示波器的矿友及仪器维修大拿支招,交流使用经验甚为感谢!

网友A:
有个校准模式的进去调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校准模式的进去调过么?

自动调整和自动配置都试过了,手动调整就不知要调哪个项目了,手头上有个英文版的维修手册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调整和自动配置都试过了,手动调整就不知要调哪个项目了,手头上有个英文版的维修手册参考。

论坛发不了图 ,
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发不了图 ,
见鬼了

图片大了就不能上传,要转到小于295k后才可以的,不知你是否是这个原因。
我上传的图片是在截图后另存为小于295k的图片之后,再进行上传的。

楼主:
参考服务手册操作,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同款示波器路过

楼主(2019-07-21):
首先检查示波器的各个电源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调节VR1使之正常;然后再调节10R24使游标的刻度与div刻度重合即可。

楼主:
调节电位器10R24的位置。

网友B:
谢谢分享,ss-7821同样问题,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ss-7821同样问题,可以完美解决。

不客气了,发帖子的目的就是把技术和经验与人共享的。

网友(2020-05-25):
大神们,我的7810示波器字符显示不全,感觉字变大了,自动校正不管用,是什么问题啊,求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