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功放输出空载(不接负载)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9-05-26):
隐隐约约记得在哪看过音响大功率功放不接负载会烧功放管,记忆挺迷糊记不清了。请教老师详细情况。谢谢

网友:
定阻输出电路输出变压器实现阻抗变换,其阻抗比等于变比的平方,初级阻抗是次级阻抗反射过去的,当次级开路时,其阻抗无穷大,初级电压很高,会造成变压器绝缘击穿短路,严重时会烧毁。电压输出电路由于有深度负反馈,即便空载 其电压也不会超过额定输出的160%。晶体管功放不怕空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请问晶体管收音机(推挽变压器式功放)有没有什么影响

晶体管没有这种问题。电子管的负载阻抗高。

网友A:
电子管扩音机不容许空载,要进行功率与阻抗的匹配。否则发生输出变压器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扩音机不容许空载,要进行功率与阻抗的匹配。否则发生输出变压器击穿。

谢谢老师指点,请问晶体管收音机(推挽变压器式功放)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没有这种问题。电子管的负载阻抗高。

谢谢指导谢谢指导

网友:
收音机输出不接喇叭后果就是没声音。
定压式扩音机不接负载即没声音也没了很大的功率消耗。
定阻式扩音机不接负载输出端电压会飙升导致变压器等击穿(定阻输出多属于电子管类机器,有类似于电流源特性,负载断路相当于阻抗飙升,电流恒定,电压等于阻抗与电流的乘积自然也飙升了,加之本来很高的电子管工作电压,击穿就难免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