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胶片断了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9-05-26):
那位老师知道,老电影胶片断了用什么胶水?

网友:
可用丙酮、氯仿接片,但必须除去搭接处药膜,对位齿孔,点丙酮,压实,等几分钟方可。

网友A:
小时候看电影都是用等宽的透明胶带粘接的!

网友:
我是用透明胶带

网友:
看见电影师傅用的是透明胶带,断的次数太多,他也烦了干脆不粘了,一场电影好多都跳过了。

网友:
以前用接片机,现在基本找不到了,可以用透明胶袋试一试

网友(2020-01-30):
用接片机还是要用胶水的,现在买丙酮要公安局证明的,见到过用补胶鞋的胶水粘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看电影都是用等宽的透明胶带粘接的!

现在也可以用透明胶带,

录像带, 磁带断了, 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我三叔以前在电影院工作,我看见他是用透明胶粘贴的。

网友:
不考虑以后的耐久性,透明胶简单好用。

之前家里的 DV 带子断了,因为录有珍贵录像,就直接上透明胶了。
当然接上的目的,也是要转录数字版本:只要转录这一次 OK,管你以后呢

网友:
简单一点就用丙酮。35MM基本就用丙酮,16MM的透明胶。

网友:
70年代我干过几年电影放映员,胶片断了放到接片机上,刮掉药膜,滴一滴环乙酮,几秒就粘好了。后来就不接了,直接拽过去,等电影放完了,地下一大堆电影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