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电视加装低音炮

楼主(2019-05-26):
有的电视上有一个低音输出接口,可以外接无源低音炮。我的电视上没有,想加装一个低音输出接口,功率大概20瓦左右,然后外接一个无源低
0音炮。请问大神有什么方案。
就是装图中的低音炮
需要买什么东西回来装上,外接音响太占地方,线路又乱,想弄个简单轻便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维修过东芝,索尼的CTR带低音炮的电视机,它的电视内部有一个专用的低频低放电路。业余制作可以采用203 ...

谢谢,看中了它的小巧,听你的回家对它死心了

网友:
我家里的液晶是65寸的,自带低音,可以调整开或者关,刚购回来的时候新鲜两天,现在估计2年多没开了,并且调整到新闻的音调,什么音乐、低音、环绕统统关闭,就为了看个电视的时候,语音大小合适,语音清晰不扰人。
楼主如果非要尝鲜,可以根据低音方向性不强的特性,将您展示的低音桶,防止到电视后方或者电视柜下方,从电视里引出左右声道,接个小功放即可,如果再要求高点,就淘宝或者自制一个低音功放板。

网友:
如果有音频输出口的话只能2.1音响了,或者换别的喇叭。。。

网友:
这种喇叭桶真的不好。

网友:
加上没有必要,本来客厅也不大。

网友:
实践上加个普通的低音炮用处不大,声音浑浊不清......

网友(2019-12-03):
淘宝有创维电视配套低音炮

网友:
东芝火箭炮的低音箱不错

网友:
我的液晶电视基本没低音,低音炮我到不想加,就是想外接一对口径大点的纸盆喇叭。

网友:
玩玩可以,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
长期看新闻电视剧用低音炮容易疲劳吧,看新闻还是中音多点感觉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