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时代107,只接天线短波台多,杂音也多,6e1反应灵敏幅度也大,但是接上地线

楼主(2019-05-26):
请教:新时代107,只接天线短波台多,杂音也多,6e1反应灵敏幅度也大,但是接上地线灵敏度低了,6e1也不灵敏了,求指点
中波不接地线收不到台,接天地想线能收五六个台

只接天线不接地线

天地线都接

网友:
这个现象俺好像没有遇见到的,......

网友A:
主要没统调跟踪到位。

网友:
接地线后天线上串联一只高频25-100P电容(云母,瓷管,瓷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没统调跟踪到位。

正解!按照晓东老师的指点重新做了跟踪调试现在正常了:不接地线信号弱,接了地线信号和噪音都得到了改善。最近在神坛里学习了好多知识……

网友:
这个现象与中波输入回路有关,一般中波输入回路天地线电容按150微微法设计,机内短天线只有30~40微微法,接地线后电容加大满足原设计要求。可以在中波天线线圈天地之间并联一个100P的云母电容试一试。请参看俞錫良《业余电子管收音机电路设计》及1965年第3期《无线电》杂志《长城牌639型四灯交流收音机》一文。

楼主:
谢谢于版、白版老师的指导,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