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老喇叭

楼主(2019-05-27):
前几天经不住诱惑,收了2对喇叭,价格还不便宜,上网一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https://www.jd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8529,这老喇叭是洋垃圾还是发烧用品?各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50年代的喇叭到现今也完好无损,是如链接上所说,钴磁,励磁喇叭都是洋垃圾?
反正我有点不认同,老喇叭的声音比现在的喇叭声音是好很多,这一点应该有很多朋友会肯定吧。

网友A:
反正我看到喇叭是橡皮边的,特别还很宽的那种就不喜欢,振起来简直就是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脑子是自己的,话是别人说得,如何鉴别那些人说的和翻译的没有错?

音圈长度与磁场均匀度关系没那么 ...

人的知识都是学习前人总结的知识来的,你所谓的“老扬声器是短冲程(音圈机械位移距离),灵敏度低,非线性失真小;现在扬声器基本是中、长冲程,灵敏度高非线性失真大”是那个理论里阐述的,是你自己想象的吧,同口径,同阻抗的扬声器,如你上面的表述就是没依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看到喇叭是橡皮边的,特别还很宽的那种就不喜欢,振起来简直就是活塞。。

《老扬声器是短冲程(音圈机械位移距离),灵敏度低,非线性失真小;现在扬声器基本是中、长冲程,灵敏度高非线性失真大;》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情况刚好相反,计算公式没问题,但是是计算磁隙内的线长,由于磁场在T铁的上下分布的不均匀性,对短音圈的非线性影响更大,注意只有所有的导线都在磁隙内时效率才最高。失真问题比较复杂懒的说了。

网友:
古董喇叭玩的是情怀,玩的是心跳。至于音质买的人肯定说好不然对不起自己花的钱。卖的人也说好不然卖不掉。技术上说老喇叭扔了吧,当然是够老的纸边的。复合边的喇叭都可以的。

老喇叭响度感好,仅此而已。

网友:
按照技术来说是现在的喇叭好,但是现实是为了赚黑心钱,技术提高是为了偷工减料,所以现在出来的喇叭没有老喇叭声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隙6毫米,卷幅7毫米 ,音圈机械位移量正负0.5毫米;
磁隙6毫米,卷幅20毫米 ,音圈机械位移量正负7毫米 ...

请你去看看李宝善老师的(高宝真放声技术)或王以真老师译的(扬声器系统)里关于扬声器的基础理论阐述吧。

网友:
我不认为老喇叭(全纸喇叭)比新的好,老喇叭能承受的功率比较小,很容易振坏纸盒。

网友:
老扬声器由于长时间振动,扬声器的弹波,盆边变软;
由此使中音(及小功率低音)听感上有中音细腻,及小功率时低音蓬松的感觉。
大功率使用时损坏的风险也变大。

网友D:
科技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既然您说“老喇叭的声音比现在的喇叭声音是好很多”,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喇叭的生产技术非旦没有进步,反而是在不断退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技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既然您说“老喇叭的声音比现在的喇叭声音是好很多”,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喇叭的生产 ...

不是这意思,坛友别误会了,
只是个人认为
老喇叭如根德,沙巴之类的50年代,70年代的东西,现在用一般点的功放推起来,比推现在的新款的喇叭,感觉更轻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科技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既然您说“老喇叭的声音比现在的喇叭声音是好很多”,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喇叭的生产 ...

类似的观点还有:新电容不如老电容,新电阻不如老电阻,变压器、晶体管、电感等,甚至连插头插座、导线等都是新的不如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观点还有:新电容不如老电容,新电阻不如老电阻,变压器、晶体管、电感等,甚至连插头插座、导线等 ...

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喜欢的就如宝,不喜欢的你送他,他还觉得是垃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
喜欢的就如宝,不喜欢的你送他,他还觉得是垃圾呢

确实如此,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欢老货也是各自的爱好,很正常的事。但喜欢老货和“老货的音质比新货的音质好”别混为一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扬声器是短冲程(音圈机械位移距离),灵敏度低,非线性失真小;现在扬声器基本是中、长冲程,灵敏度 ...

玩音响,技术指标和个人好恶总是同时存在的,看到那种肥大的胶圈,个人也不喜欢。所以讨论这些时候不同声音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