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音机的维修,

楼主(2019-05-27):
多波段收音机中,只有中波能收到台,调频和短波收不到台,请问维修方向。最易出问题的是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检查一下波段开关接触是否良好。我有一台老收音机同你讲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是只能收到调频台,用酒精洗开关后修好了。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波段开关接触是否良好。我有一台老收音机同你讲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是只能收到调频台,用酒精洗开关 ...

谢谢,先清洗再看,

楼主:
清洗后,短波中一个能收到很多台,有一个只能收到少量几个台,调频还是不行,只能收到一个地方强台。中波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估计灵敏度的问题吧。接触应该没有问题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洗后,短波中一个能收到很多台,有一个只能收到少量几个台,调频还是不行,只能收到一个地方强台。中波还 ...

看看调频连的绝缘薄膜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调频连的绝缘薄膜是否有问题。

终于发现问题,在波段开关打开的瞬间在有台的地方,有一秒多的声音,随后就是噪音。在没有台的地方,在调频波段开关找开的时候,前一两秒底噪很底,紧接着,底噪增大。网上查了下,有的说是电解电容漏电。用万用表查下,在中波时电压是5.2伏,在调频时电压陡降0.2伏,说明推断是正确的。目前就是要找到是哪个电容漏电,有十来个电容,慢慢查,我的思路是在中波时通电的电容测量电压,在调频时没有变化,这个电容就没有问题。在中波时没有电压,调频时通电,是重点怀疑对象。

楼主:
求它的电路图,有的话,发个图片上来,先谢了。

网友:
这是老东芝的收录机吧,四个喇叭是当时的卖点,呵呵

楼主:
开关已清理,已有短波,没有调频,之前查电压,调频比中波低02V是正常的,可能不存在电容漏电问题,查电压参数,7335的电压明显偏高于参考值。

网友:
FM好修啊,是不是卧槽电容问题,全是噪音,还有本振起振了吗?FM电路相对简单些...中波没问题表示功放部门是好的,问题在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