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羚洗衣机XQB50-368GF单独脱水不转故障,求指导修理

楼主(2019-05-27):
金羚洗衣机XQB50-368GF单独脱水不转故障,有时能转,有时不转,检查门开关、电容未见异常,观察排水电磁阀动作,离合器刹车也松开,不知原因?洗衣机维修经验肤浅,在这求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操作不对,最有可能是电脑板程序问题

网友A:
没说清楚不转是电机不转还是内桶不转,如果是内桶不转电机转那是甩干弹簧出问题,如果是电机不转,电机无振动感觉,那就是电脑板故障,可能哪里电路接触不良

网友:
见到过轴承珠架碎裂,导致脱水时卡住,有时还能转,只是噪音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不转是电机不转还是内桶不转,如果是内桶不转电机转那是甩干弹簧出问题,如果是电机不转,电机无振 ...

谢谢师傅指点,就是马达无反应

网友:
测测电机是不是坏了!

网友:
水位检测开关接触不良!三线的原来是用插头插的,剪掉重新焊接,不懂的话就是有棵气管从下面往上连的那个器件!拆掉上面板就可以看到。不过上面板有的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