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2P单端阳极电流大怎么降下来?

楼主(2019-05-27):
6P12P单端阳极电流大怎么降下来?

网友A:
可能万用表不准!先换一块高精度万用表

网友:
先上图再说。

网友:
降低阳压或增大阴阻。

网友:
增大栅偏压的绝对值。

网友B:
重新测算工作点,降底帘栅极栅压,增大栅极负偏压,都可以滴!

网友C:
看看电路图,是三极管接法还是五极管接法,是自给栅负压还是固定栅负压。

网友:
如果图是您本人要问的这个功放,我想应该不至于阳极电流很大,如果阳极电流过大应该屏会红的。还有就是声音会变得难听。如果非要改变屏流,除非工作点不对。楼上的各位老师,都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这个管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头疼问题就是跨导高做超线性接法非常容易自激导致屏流剧增,再就是这个管子的一致性很差peidui 概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头疼问题就是跨导高做超线性接法非常容易自激导致屏流剧增,再就是这个管子的一致性 ...

除了楼上诸位兄弟提出的解决办法外,您所述的问题也非常有道理,不能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路图,是三极管接法还是五极管接法,是自给栅负压还是固定栅负压。

忘了说明是三级管接法。

楼主:
将音量调到最低时,有很尖的达达声,怀疑是自激,但用万用表测喇叭输出有没读数,看样子要用示波器看看。谢谢火大师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头疼问题就是跨导高做超线性接法非常容易自激导致屏流剧增,再就是这个管子的一致性 ...

怀疑过自激,没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万用表测过输出端,音量最小时无读数,但有很尖的杂音,像很热闹的菜场里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万用表不准!先换一块高精度万用表

谢谢。以前装6P14单端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前级改用了6G2P,后级按图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头到尾也没有看出阳流有多大,多大算大?

120毫安。阴极电压26伏。

网友F:
你的直流高压是多少?是不是比195V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直流高压是多少?是不是比195V高啊

电压是195伏。

楼主:
185V,打错字了。

网友:
计算出目前屏耗是19W,只要没有屏红,可以暂时不动。出现误差的原因可能是管子的参数偏离,你可以换个管子试试。

网友G:
屏压一降电流下降,栅极电压下降屏流下降。注意工作状态。

网友H:
没事———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事———继续用!

刚校了万用表,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校了万用表,是准确的。

电源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万用表不准!先换一块高精度万用表

用数字表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屏压一降电流下降,栅极电压下降屏流下降。注意工作状态。

栅压如何降?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测算工作点,降底帘栅极栅压,增大栅极负偏压,都可以滴!

是加大还是减低栅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压如何降?请教下。

就是负栅压栅极给的负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推挽电路单独给电,单端加大阴极电阻。注意工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压如何降?请教下。

阴极电压26V,说明是自给偏压,加大阴极电阻的阻值即可。

楼主:
声音发闷,不知哪出了问题,先把输出牛换别的试一下再说。

网友:
你是三极管接法自给偏压电路吧!那就重新测算工作点增大阴极电阻,使栅压更负。
造成声音发闷的因素比较多,你需要触一排查:
1.声源是不是本来就是有损,音质不佳的音乐?
2.输出牛素质说不说得过去?
3.各级管的工作点是否正确?
4.推动管的屏极电阻是否取值过大?
5.你的音箱用别的功放推有没有发闷的情况(音箱素质也不能太差吧)?
6,是不是使用的环路负反馈,反馈量过多。
7.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过大?
上述问题都会造成声音发闷。
上面只是自己的一点看法,说得不对不全的地方请大家补充纠正。

楼主:
一,声源没问题。二,输出牛订制的,待我换到别的机子上试试。三,各级工作点虽有点偏离原图标识,但相差不大。四,音箱用多台机子放过声音都不错,不会发闷。六,没加反馈。七,滤波电容的确很大,我会减少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声源没问题。二,输出牛订制的,待我换到别的机子上试试。三,各级工作点虽有点偏离原图标识,但相差不 ...

楼主:
请各位看看这个图中的EL81是不是6P12P啊?管脚和外形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