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水平问个初级问题关于电子管的两路供电

楼主(2019-05-27):
我看资料讲电子管有两路供电,假如收音机变压器坏了,手头又没变压器,那能否用整流桥把220伏特市电整流为高压直流替代变压器接6z4后出来的一路高压,另一个6.3能否用可调电源出来的低压替代呢,谢谢大家

网友:
小心点好,别触电了,有危险。

网友:
你这就是存存的热底板

网友:
直接接裸电,也太危险了
实在找不到次级高电压的,可以试试用两个相同的普通变压器变通下,次级相接。

楼主:
哦哦,两个相同变压器等于是隔离牛那种吧,谢谢

网友:
热底盘收音机、电视机电路很多,技术也比较成熟,热底盘功放如著名的高淳头,其关键是如何解决相关设备的隔离问题,比如电视机信号传输采用光电耦合转换,高淳头采用变压器隔离。此外220V电压毕竟受局限。

网友:
此问题讨论一下可以,但实际操作就算了。一是太危险,犯不着;二是不省钱,省了一个变压器的钱,却要花上高于买变压的钱去解决安全问题,不值;三是国内现在的市场环境,你只要说得出参数,要一个这样的变压器,本来就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两个相同变压器等于是隔离牛那种吧,谢谢

完全可以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组成隔离变压器,没有原理和技术方面的障碍。也不存在绕向问题。
缺点是效率低,结构不紧凑。

网友:
完全可以正常代用!!!省百把块钱.去买彩票

网友A:
不考滤安全问题,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滤安全问题,可行。

嗯,算啦,还是安全第一,曾经没断电捣鼓电子管,右手被电打的起了几个大水泡,伤了,那感觉比摸裸线还要恐怖,谢谢大家发言

补充内容 (2019-5-28 16:25):
刚拜读了白老师的 和初学者谈谈电子管收音机电源电路,电源部分真是太五花八门啦,哈哈

补充内容 (2019-5-30 11:23):
海河的回答非常好 --别的忽悠 就不说了,掐头去尾吧。
假如 电子管屏极在没有任何交流信号的参与情况下,静态直流电压是100V, 供电电压是200V。 那么 假设 被放大后的 信号 峰峰值是50V也就是正负25V。 那么就...

网友:
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直接220伏整流直给,注意触电。

网友:
初学者千万不要尝试,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