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显像管做音频功放?

楼主(2019-05-27):
我年轻的时候,曾有个设想,就是把黑白电视机的显像管改为音响功放。具体的需要这些特殊做法:

1、配一个高压的输出变压器。因为输出电压极高而电流很小。

2、把聚焦调散开,大面积,这样电子束就不会集中在一个点而烧坏屏极涂层。

3、然后就可以把它当最普通的四极管来用。由于灯丝实际上挺大的,电流可以比当显像管时大很多。由于显示屏的玻璃面积很大,实际上功率也可以大大增加。这样一个大电子管,用到耗散功率一百瓦,应该问题不大。

当然,需要配一个高压的电源变压器。 比电视机的高压包功率要大一点,那个电流太小,没法充分使用显像管的大面积耗散功率。

网友:
显像管是一光电转换器件。示意图如下。结构其各电极基本都是圆筒与圆盘

F-灯丝,K-阴极(圆筒),G-T调制极(栅极)圆筒开一非常小的孔以便电子通过,A1-第一阳极(加速极)中间开孔的圆盘 ,  A2+A4-第二与第四阳极(高压阳极)与内石墨图层及高压咀连接,A3-第三阳极(聚焦极)A2;3;4都是圆筒,三者组成电子透镜,使电子束在轰击荧光屏之前聚焦,另一方面,在显像管椎体的石墨导电层形成了一个均匀的等电位空间,保证电子束进入此空间后径直地飞向荧光屏,而不产生杂乱的偏离和散焦。

网友:
上中学那会家里有一台黄山的12寸黑白,一天突发奇想,个人认为将高频头的输出信号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再播放,就是录像机了,那时的录像机是天价,很少家庭才有。经过试验,完败。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期待成果。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呢,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印度人会折腾这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像管只能发送电子束到萤光屏上面,除了阴极 加速极和聚焦极 没有屏级,怎么搞

荧光屏就是屏极。

网友:
思路不错想到太空去了

网友:
为楼主想法点赞

网友:
也不是不行,一直认为电子管的高压高阻可以用来做静电扬声器,可以弄点铝箔抻平了架在一块细铁丝网前面三五厘米处,施以阳极高压,栅极注入音频,做个静电扬声器,或者直接用行偏线圈调制电子流

网友:
你走火入魔了吧?显像管功放,那个时候显像管比一般电子管都贵

网友:
一定要做个推挽功放才壮观!

网友:
荧光屏无法引出接线,怎么做屏极呢?

网友:
虽然显像管是电子管的一种,但是与普通音频管不是一类东西,就像集成电路一样,CPU和RAM都叫集成电路,但是,如果你想要把RAM改成CPU,或者CPU改成RAM一样。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希望你不是空想家。

网友:
6E2也有荧光屏。它的荧光屏是屏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