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9-05-28):
电子管收音机的拉线固定轮受损,怎样装卸更换?同时求此轮(直径2.3CM)

网友:
请招牌生产厂用塑料边角料,用相近的直径开孔钻取得外径和中孔,回家自己加工线糟

楼主:
是一种可行的办法,谢谢!

网友:
只能用尼龙棒加车床了。首先用CAD出图,然后拿去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用黄铜棒车一个用一辈子也不会坏了

网友:
网上有卖小滑轮的,找个类似尺寸相近的就能用。

网友:
如果线轮只是走线,不涉及转速比。可以用不同直径的轮子代替。

网友:
看看录音机的飞轮合适吗?外径合适就可以,内径可以钻孔扩大

网友:
两块圆板间夹一小圆板、、、502胶水粘合

网友:
用此轴承代,非常适用:

网友A:
两毫米厚电木板,切成两大一小一共三个圆片,用A,B胶站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毫米厚电木板,切成两大一小一共三个圆片,用A,B胶站在一起。

这个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轮毂前面有卡簧片。要先把它取下里面的轮毂才能出来!

楼主:
谢谢前辈们所传教的方法,我先买个U型滑轮代替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