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压推动级带上负载(单端末级功放)后,信号出现消顶。。。

楼主(2019-05-28):
请教  电压推动级带上负载(单端末级功放)后,信号出现消顶。。。是何原因?

网友A:
你这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推动级削波,还是功率级削波?

网友B:
这个情况就是输入信号大于管子的动态工作范围,需要重新选择管子的工作点,增大动态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描述不清楚。
是推动级削波,还是功率级削波?

【 电压推动级带上负载(单端末级功放)后,信号出现消顶。。。】

是用示波器接在 电压推动级的输出端,不接负载单端末级功放之前不消顶,接上后,信号出现消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就是输入信号大于管子的动态工作范围,需要重新选择管子的工作点,增大动态范围。

是这样的:电压推动是EF86,我用示波器接在 EF86 的输出端上观看,不接负载(EL34单端3极接法)末级功放之前不消顶,接上后,信号出现消顶。。。

请教前辈,您回复中提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输入信号大于管子的动态工作范围】

您说的是EF86电压推动这一级的{输入信号大于管子的动态工作范围。。。}?还是指  EL34末级功放这一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电压推动是EF86,我用示波器接在 EF86 的输出端上观看,不接负载(EL34单端3极接法)末级功 ...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加大负反馈量。
后级对前级的影响(图11.2)取合适的工作点(图11.7)Logo遮住的文字:负载一定时工作点改变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加大负反馈 ...

谢谢于版的指教!

您有国产 6J8(小9脚 低噪声 音频管)的电参数、特性曲线资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加大负反馈 ...

电压放大级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的指教!

您有国产 6J8(小9脚 低噪声 音频管)的电参数、特性曲线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电压推动是EF86,我用示波器接在 EF86 的输出端上观看,不接负载(EL34单端3极接法)末级功 ...

就是从信号输入到你示波器所看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放大级的非线性失真。

谢谢于版的指教!

  您讲的【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
就是人们常说的 【输入信号电压不能大于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从信号输入到你示波器所看的位置啊。

谢谢前辈指教!

楼主:
谢谢于版的资料!

  请教 一般6J8 标准五极接法,帘栅140V时,想得到Au 大于100,B+=250V   阴极电压取多大?

之前没接触过 6J8...
从曲线图上看:B+250V  屛流 3mA  阴压 -2.75V  Au=120
  不知对不对?   请于版 和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的资料!

  请教 一般6J8 标准五极接法,帘栅140V时,想得到Au 大于100,B+=2 ...

理论上是对的,采用自给偏压阴极电阻800欧。实际用1K—2.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对的,采用自给偏压阴极电阻800欧。实际用1K—2.5K。

谢谢于版的指教!

网友D:
图来了,借用的电压五极管推功率五极管三极管接法单端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加大负反馈 ...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
这个应该是笔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
这个应 ...

是没点小数点,回看发现后已经改正了。2.2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没点小数点,回看发现后已经改正了。2.2K。

6J8(中国9脚) Au=120  完全能推动好 EL34   3极接法的单端,找几只6J8,太省事了!

请问版主  6J8P 和 6J8 做推动级 其电器性能的差异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6J8(中国9脚) Au=120  完全能推动好 EL34   3极接法的单端,找几只6J8,太省事了!

请问版主  6J8P  ...

电器性能一样。只是封装形式不同,金属壳用于移动设备屏蔽好些。8P是普通玻璃直棒(G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器性能一样。只是封装形式不同,金属壳用于移动设备屏蔽好些。8P是普通玻璃直棒(GT)管。

请问版主  6J8P(大8脚) 和 6J8 (小9脚)做推动级 其电器性能的差异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来了,借用的电压五极管推功率五极管三极管接法单端电路图:

1只 6J8或 6J8P 就能推EL34 简捷!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  6J8P(大8脚) 和 6J8 (小9脚)做推动级 其电器性能的差异有多大?

都是在调整好后正常工作的状态下,差别是很小的。大家选用是基于机器协调美观去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调整电压放大极的阴极电阻(加大试试,典型22K)。调整功率放大极的栅漏电阻(减少试试)。加大负反馈 ...

于老师您好,这个电路声音开大后听感明显失真,是不是也是推动级的工作点不对呢?目前实测电压:6SN7各脚电压:2,122v;3,3.94;5,162;6,5.85. 300B:2,382;阴极1K电阻对地66.6.单位都是V.
看手册6SN7的栅负压应该是8v,现在是不是要加大阴极电阻调大到8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在调整好后正常工作的状态下,差别是很小的。大家选用是基于机器协调美观去考虑。

谢谢于老师指教!看了一下 很多年前就有不少人用 6J8P,这管子 物美价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于老师您好,这个电路声音开大后听感明显失真,是不是也是推动级的工作点不对呢?目前实测电压:6SN7各 ...

6SN7的两个阴极电阻1.5-3K之间选择,你都用用2.5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N7的两个阴极电阻1.5-3K之间选择,你都用用2.5K试试。

今晚会试一下,有朋友给我了一个仿真截图,请版主帮助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