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佬们看下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2019-05-28):
如标题,有朋友给了几个管子上面字没了看不出是什么管子,看残在的字感觉是德律风根的管子,其中一个还是金脚的,二个是一样的,一个金脚的结构差不多

网友:
看屏级带坑的很好区别。国产的就是6N11进口的ECC88

网友:
ECC88无疑,同等还有国产的6N11,6DJ8,6922等

网友:
ECC88或者ECC89.区别仔细看第7,8脚分别连的什么。如果引脚排列是常规三极管那么是88,如果7,8都是连到阴极,那么是89。

网友:
谨慎。
不能看见这样的就说是ECC88或者6N11

JJ生产 的管子,ECC83和ECC82,也就是12AX7、12AU7,的内部结构,跟ECC88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
还有可能是P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