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G2P推6L6可以吗?

楼主(2019-05-28):
定了个多用机箱,还定做了个多电压多抽头的电源牛和一对有1K‘和3K抽头输出的牛,试装了下6P2P的单端,感觉声音一般,想把功放管换成别的,手头有6P3P,还有6L6,请教各位改用哪个管子好?

补充内容 (2019-5-29 11:29):
是6P12P,

网友A:
楼主 还装过 6P2P单端,厉害。6P2P这管可不好搞

网友:
6P2P???
6P3P就是国产6L6的新型号,他俩是一回事。

网友:
6P2P?都没听说过

网友:
隔壁论坛有大师认为6G2P推EL34(三极管接法)音质不错

网友:
6G2P可以推6L6的标准接法。

网友:
6G2P和半只6N9P参数很相近,又都是大8脚,与6P3P可称是绝配。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还装过 6P2P单端,厉害。6P2P这管可不好搞

是6P12P,少了个数字,见笑了。

楼主:
6P12P,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