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老木壳彩电 突然屏幕全部变成紫色 求解

楼主(2019-05-28):
xi
开机后,正常雪花。在接入射频转换器过程中(还没出图像),屏幕突然变成全部紫色。拔掉射频转换器接头后,还是紫色。关掉电源重启后,还是打开就是纯紫色。奇怪!求原因。

网友:
紫色就是缺绿色。

网友:
视放管脱焊,视放排插接触不良

网友A:
老电视,很多是虚焊和可调电阻开路。

网友:
重点检查视放板“绿”视放管有关接触与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电视,很多是虚焊和可调电阻开路。

用手拍个外壳,瞬间又变正常了

网友:
有元件接触不好。

网友:
显像管尾座视放板上的三个视放管有虚焊或者是管座插不好

网友:
显像管尾板的接线有问题缺少绿色信号  建议尾板元件换一遍

网友:
松下显像管  这机好

网友(2019-08-14):
看看维修开关

网友:
检查尾座三个视放管,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2019-10-14):
检查尾板,可能绿枪视放管虚焊,请检测该管基极和集电极电压。

网友:
哈哈哈  楼主这可问到家了

这坛子里都修过彩电。。。。。。

网友:
拍拍就正常,这都不用问都知道是虚焊,接触不良,不懂维修的人都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