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整流片的回忆

楼主(2019-05-29):
      在我上中学时装电子管五灯机,曾使用过硒整流片,记得40X40的硒整流片可流过约100mA的电流。用两片能组成双绕组全波整流,四片能组成桥式整流。我当时装的五灯机就代猫眼了。后来被晶体二极管代替了。

楼主:
那是首次使用不用加热的整流元件。

网友:
材料进步,元件在发展,回头看。

网友:
两个40x40,耐压300伏的硒堆体积好大,感觉还不如6Z4,电子管时代硒堆主要是做低压整流的,后期做小了才进收音机

网友:
装电子管收音机,两片硒片你就想整流?

网友:
帮助您回忆。

网友:
整流电流小、耐压低、体积大,感觉没什么用,我把它扔了

网友A:
硒整流器我也见过几个,多片串联有点像机床用的铸铁电阻一样。
       好像六七十年代的磨床、铣床的电磁吸盘、能耗制动用的就是硒整流器。
       印象中给人家修理过一台XW62万能铣床,主电机制动用的是能耗制动电路,变压器输出低压55V经硒整流器组成的全桥整流,供主电机停止时作为制动直流电源,28V经硒整流器整流后供变速用的电磁离合器,制动的硒整流器损坏。我全部拆掉更换成KBP3510整流桥堆,使用效果良好。
       过去铣床有用反接制动的,对电网和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冲击很大,也糟尽接触器,我曾给改过能耗制动,只需要增加一个控制变压器和一个桥堆即可。

网友:
您可能记混了,电子管机用两片硒片做整流是不行的。硒片每一片的耐压只有18V。用于电子管机需要多篇串联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整流器我也见过几个,多片串联有点像机床用的铸铁电阻一样。
       好像六七十年代的磨床、铣床的电磁 ...

是这样的,用于机床的硒堆体积要大很多,所以弄来也用不上。万能铣的型号应该是X62W。

网友:
正在施工的硒整流胆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第一次接触整流管就是1N400X。

80年代中期的无线电杂志就介绍过整流二极管1N4007,当年代替老型号2CZ系列塑封整流管的。后来有一种节电纽扣,安装在白炽灯上的,就是一个1N4007作半波整流。虽然节电但是灯光频闪严重,用于走道和胡同作照明也就那么回事了。

楼主:
的确是记错了,当时是一串硒片中联起来用的。后来拆开用四片组成了一桥式整流给晶体管收音机做整流用,整流电流也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几年不修机床了,型号记错了。
       过去老机床的接触器都是银合金触头的,我还见过一个 ...

我是搞机械制造的,对机床电器只是需要了解皮毛而已。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搞机械制造的,对机床电器只是需要了解皮毛而已。向您学习

于师傅客气了 虽然身为版主,刚过而立之年(33),论资历您是前辈。

网友:
由于成本的问题,国产收音机只有工农之友二灯收音机和早期的卫星31型三灯收音机(后期改用6Z4整流,其型号未变)使用硒整流,国产广播专用落地开盘录音机的灯丝是用硒整流的。硒整流的优点是击穿后可以自愈,缺点是成本高体积大。随着技术进步早已被硅整流材料替代。

楼主: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见过。

网友:
即使在当时,硒整流器也不算先进的玩意,最大的缺点是,太占地方,爱好者不喜欢用,成品机几乎见不到它的身影。

楼主:
早期的整流二极管,体积 不小,耐压和电流都比较小。

网友:
前两年修过美国产的老电影放映机,功放部分是电子管的,都是硒堆整流。

网友:
我记得当年硒堆才可以250伏的整流,单片的耐压是不够的,而硒堆的体积是不可小体积的。

网友:
国产硒堆的这种结构,散热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60年前在老爸的零件堆里见过几只,但老爸装电子管收音机从来不用,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使用过硒堆。其原因是在废品回收站看见的,没人要,很便宜。那时是74年,帮朋友攒便宜收音机。花了几角钱从废品站买了两个硒堆。两个硒堆串联,做半波整流。变压器就使用电铃变压器,220/6V,接灯丝。采用6A2+6N1,做外差无中放收音机。6A2变频,6N1/2做中频再生检波,6N1/2做功放。在那个时代,中波无干扰,这两只管子的外差机,效果还是不错的。转眼快50年过去了。真是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