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液晶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9-05-29):
我这个万用表,借人使用回来就这样了谁知道如何维修?

网友(2019-06-28):
拆下来换反光膜,一般都是反光膜氧化发黑了。

网友(2019-05-29):
我也有块表比你的黑斑还大,不懂怎么办

网友:
没有显示的图片,是液晶泄露,还是偏光片老化

网友:
挂了!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联系售后换屏吧!

网友:
除了换,想不到有什么办法

网友:
那里是挤了吧?漏液了修不了的。

网友:
除了换屏,想不出其他办法

网友:
找售后或者买配件机(显示屏好的)换上。

网友(2019-06-30):
以前见过高人,用彩屏的给接一个显示屏来,估计得知道原屏的数据。

网友(2020-06-24):
换偏振膜和反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