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用便宜管组装的6P13P超线性推挽机

楼主(2019-05-29):
      我只能算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不能算音响发烧友,从一开始到如今,就用过电烙铁,万用表等工具。搞修理和焊机。什么信号发生器,示波器,频谱仪统统没用过。四十多年来就是能把电子管收音机装响黑白电视机出人,装黑白电视机时万用表都没有。今天把我经过近一年搞出来的6P13P超线性让大家维给点意见。还需要怎样才能再提高提高。
      这台机器原则是低价用最便宜的管子来装,牛全部自己绕。铁芯全是工厂报废变压器拆的。因是练手用没太大投入。不过底板可不便宜,花一百块钱找熟人用1.2mm304不锈钢加工的。其他就没有值钱的了。
      电子管选用:1 前级用管如果整机都用大八脚管前级就得用6SN7P等双三极管价钱比较贵,6N7P便宜是共阴极管不能用。6N3便宜就用它了。2 倒相用6N7P是因为手头就有,还便宜做长尾倒相还不错。输出管就选6P13P,三块钱一支网购了六支才18元(选用四支)。电源牛自己计算自己绕。功率小了点用EI96铁芯60厚,使用中发热有点大能用。输出牛是从网络搜的数据,铁芯用EI96X40,0.35片,我有EI96  0.5片考滤导磁率用50厚。线圈骨架用王字型的。采用四初加三次绕法。初级0.21线,1000+600X2,次级0.8线35+35+35。

网友:
高手都是不花钱用破烂组装精品的

网友A:
如果交流高压绕组是250V,那整流以后的高压不会超过350V,第一级滤波电容如果是450V规格的,就不必要串联,也就不需要分压电阻。这样第一级的电容会加大,对整机的音质表现有利。

楼主:
D:\\音乐文件\\手机音乐1.mp3
D:\\音乐文件\\手机音乐2.mp3

      手机录音效果没有直接听好。怎么会这样按要求输入的音乐文件地址。怎么就不发文件,只发地址。

网友:
做的不错。带MP3解码,支持因地制宜。电路图放上来看看。

楼主:
电路图画的不标准对付看吧,栅负压变压器绕少了,用倍压整流解决了。第一只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
还不错,支持玩冷门管,电源牛确实太小了点,正常情况得115的

网友B:
请问前辈,解码板您用电感滤波了吗?我有几块解码板,电容滤波后只有一块没有底噪,所以我最近对解码板有些不敢恭维了。

网友:
最好将各级电压也标示上、帮你把图反个相(还是白底看得习惯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解码板您用电感滤波了吗?我有几块解码板,电容滤波后只有一块没有底噪,所以我最近对解码板有些 ...

我用的手机充电器。先用灯丝电源整流没法听,后发现用手机充电器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手机充电器。先用灯丝电源整流没法听,后发现用手机充电器不错。

我一般用灯丝整流,10块儿里面有一块儿没有底噪的,所以有些烦人!

网友C:
做得好,功率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好,功率有多,

功率应该达不到20W,8欧姆负载最高输出电压8V多。声音够大了,不敢放最大住楼房。

网友:
又一高手横空出世,看这机器漂亮的样子功底深厚,装过电子管电视相比这是小意思了;全能CAD 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最便宜的几种功放管,6P9P,12P,13P。准备好好玩玩。底板贵了,铝合金门框下脚料,厚度3毫米。两块合起来非常漂亮,还容易加工。

楼主:
谢谢于版主和ZHANG教授加分。使我升到银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灯丝整流,10块儿里面有一块儿没有底噪的,所以有些烦人!

解码版和灯丝共用一组电源不好,会产生噪音。以前我也是这样用,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单独绕一组电源供解码版,就消除了。

网友E:
楼主作的不错,能介绍一下6P13P工作参数及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多少?输出功率多大?多谢了!

网友F:
支持平价管,6N7我也用,那个电源开关够你买管钱了,我早两年买的这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作的不错,能介绍一下6P13P工作参数及输出牛的初级阻抗是多少?输出功率多大?多谢了!

我做的这台输出功率前面说了没有专业仪器,只用万用表测了最高输出电压8欧姆负载,8V多。输出牛初级10K-13K.我只会照猫画虎看不懂线性图。可以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平价管,6N7我也用,那个电源开关够你买管钱了,我早两年买的这种开关,

那开关,当地买的15元一个。四个输出管12元。

网友G:
用6N15替换6N7P,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6N15替换6N7P,更便宜。

6N15手里没有,有6N7P有8只。还愁没地方用。

网友:
U盘是怎么弄得?请赐教。

网友:
装的不错,赞一个,有时间也折腾一下。

网友H:
机机不错。可否将内部图发来学习学习。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这个好,那些贵的的管子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机不错。可否将内部图发来学习学习。我也想弄一个

内部连接实在不好意思展示给坛友,太乱了第一次焊推挽机,想等调试完从新组装后再给朋友们看,就先拍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图中水泥电阻是6P13P的阴极电阻0.47欧姆。调整屏流测它两端电压,计算出屏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码版和灯丝共用一组电源不好,会产生噪音。以前我也是这样用,也有同样的问题,后来单独绕一组电源供解 ...

谢谢您得提醒,我自己还缠了个扼流圈,也没解决问题,我回家把供电改了他,谢谢了!

网友I:
这种管子我也有一些,打算仿制。是不是把线路图再清楚一下,有些字看不清楚,还有些标注没有找到去处,例如D3,D4,另外是不是把输出变压器的数据公布一下,铁芯的数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管子我也有一些,打算仿制。是不是把线路图再清楚一下,有些字看不清楚,还有些标注没有找到去处,例 ...

先重发原理图

网友J:
做的不错把13P换成12P会更好!

网友:
这次全清楚了,谢谢。

网友:
便宜不一定就差,会用的人不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连接实在不好意思展示给坛友,太乱了第一次焊推挽机,想等调试完从新组装后再给朋友们看,就先拍给大 ...

第一次搞这样子很好了,我都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不错把13P换成12P会更好!

12P的管脚不通用。

网友:
做得很漂亮。但是已经做成推挽机器了。不差四只好一点的功放管:我深有体会handshake

网友:
处女作看上去工艺就这么高,实在是人才啊!就是没有让大家看看肚子里面的样子。本着低成本开发新管的专业玩家精神就更是值得佩服!

网友:
制作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K:
没有做过6P13。很想听一听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有做过6P13。很想听一听录音。

没有好音箱,发挥不出来胆机应有的音质,我自己比较着听好像比石机耐听些。正在改造音箱,等音箱做好后。在录音。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好音箱,发挥不出来胆机应有的音质,我自己比较着听好像比石机耐听些。正在改造音箱,等音箱做好后。 ...

练习发音乐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机录音效果没有直接听好。怎么会这样按要求输入的音乐文件地址。怎么就不发文件,只发地址。

请指教怎样发音乐文件。

网友:
在优酷注册,打开优酷后,主页有文件上传按钮,点击后,进入文件上传页面。
点击新建上传文件,在本机硬盘寻找自己的录像文件,点击上传。
上传成功后,在优酷主页搜索栏输入自己上传文件的名称,搜索到以后,打开检查,看看能否正常播放。
如果能够正常播放,则选择页面上的下载。打开下载页面后,复制该录像的地址。
将这个地址拷贝到矿坛你发文的页面即可。

此外,胆机音箱。自己做最好。我看仁兄在东北,估计木头、木工都不难找。

当代音箱,由于强调低音,同时又要节省空间,所以音箱主面大多仅比喇叭直径略大一点。
根据障板原理,当代音箱将两侧厚度也计算到主面。其实这样效果很不好,喇叭在音箱内低音很难发挥。于是又出现反射单元。这样的低音出来,给人一种腔体声,很不自然。

如果你又条件,最好是喇叭箱体主面的宽最好是喇叭直径*1.5——2。不要反射装置,也不要密封。后盖打孔通气,使扬声器能够有前后自由空气之活动,这样放音效果最好。

早期东方红落地式收音机,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用本机播放的录音,由于音箱不好,可能不能达到本功放的最佳音质,已经发现音箱的低音下潜不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xNjA3Mjg2OA==.html

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xNjA3Mjg3Mg==.html

网友K:
两段录音都听了,很好。总体声音不错。没有想到6P13的声音还真可以。
给人感觉鼓声有力度,人声有气场。

给人的感觉:你缺少好的高音副箱。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段录音都听了,很好。总体声音不错。没有想到6P13的声音还真可以。
给人感觉鼓声有力度,人声有气场。
...

       多谢谢张教授指点,不然我还不会传音乐文件到论坛。低音力度经过本机调试我发现功率管电流大点力度就好些。本机没测屏流,测得阴极电流在42mA左右。因所用管子质量不好,电流不敢加大了。正备料做音箱。现用音箱没有高音喇叭。

网友:
楼主构思挺好的,玩管是一种兴趣和技术有机的结合效果体现,更是考量技术功底和追求效果的历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交流高压绕组是250V,那整流以后的高压不会超过350V,第一级滤波电容如果是450V规格的,就不必要串联, ...

图纸标错了,交流电压是350V最高能整流后达510多伏,所以才用的串联。

网友:
栅负压电位器滑动点与-70V间应并联一只电阻

网友H(2019-10-08):
引用 楼主:
内部连接实在不好意思展示给坛友,太乱了第一次焊推挽机,想等调试完从新组装后再给朋友们看,就先拍给大 ...

已经很不错了,我连这个都装不来。不知道这个机机声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很不错了,我连这个都装不来。不知道这个机机声音怎么样?

我自己认为还可以,因刚玩胆机不知道其他胆机的音色,只装过6P1单端这是第二台。觉得比6P1单端有力度。

网友(2020-07-07):
刚听了录音,舒服。坚定了玩13P的决心

网友(2021-07-13):
贴主 请教个事   这个地线都是链接起来统一接机箱壳么?

网友:
现代与古典相结合,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解码板您用电感滤波了吗?我有几块解码板,电容滤波后只有一块没有底噪,所以我最近对解码板有些 ...

解码板要另加小变压器才能无噪声。整流滤波后地线也不能与主地线 相联。

网友(2022-03-08):
坐等实体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