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手机的坛友帮帮忙

楼主(2019-05-29):
   我有两台手机均进过水,都是掉进水里马上就捞出来了。一台是vivoX6sA,一台是金立V183低端机,今天闲来无事鼓捣了一天这两台手机,声明一下本人并不会修手机,但我什么都敢拆。

     vivo手机进水后电池不耐用了,如果不鼓捣只是待机,并且设置为极度省电模式,电量顶多坚持一白天。我自己换了一个新的电池,结果还是那样,看来应该是主板进水后受潮漏电了,后来还发现该手机在乡下信号不好,分析也应该是主板受潮造成的。由于该手机是4G+64G的,平时做些要求不高的事绰绰有余,所以不想丢弃,准备最后一博。今天拆开了,拔掉电池,用毛刷蘸酒精把所有的电路板里里外外刷了个遍,然后用吹风机吹干,希望能发生奇迹。一通折腾后装机实验,按开机键,进系统正常,播放视频,图像正常,开始声音却不正常了!模糊不清,好像喇叭吸满铁屑那样,回想起来可能是酒精进去的没干?继续用吹风机吹无果,又用压缩空气直接吹喇叭口,发现风枪离开喇叭口的一瞬间声音正常了,没几秒就又不行了。手头还有一个报废手机,上面的喇叭肯定是好的,把报废手机上的喇叭拆下来一看小一些,但还是换上了,以为这玩意儿和电视或者音响喇叭一样,大小无所谓,肯定能出声。两个喇叭的弹簧引脚距离也不一样,我直接用导线焊在手机排线原来接触喇叭的两个点上了,开机后发现声音小,也失真,又找来一部报废手机的喇叭换上,还是那样!也许手机的喇叭和普通喇叭不一样?不是一模一样的不能互换?估计主板就用酒精洗一下再吹干,声音功放(不知道手机是否是单独的音频功放电路)部分应该不至于坏,因为其它功能都正常。看来只能网上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喇叭了,选了一个原装喇叭总成,带塑料支架的,上面好像还有振动电机等,才十多块钱,买完才想起为什么不用耳机试一下看看声音是否失真呢?都怪当时鼓捣了几个小时都有些闹心了,算了,买了换上看看吧,赌一把。

   接下来又试了一下摄像头,糟了!摄像头也不正常了,拍照时屏幕上一块块的,有的地方清晰,有的地方像有一层膜,前后摄像头都一样。这个故障肯定是酒精进摄像头里产生的,还是用压缩空气吹,效果不明显,用棉签擦,强了一些。由于摄像头镜头太小,棉签相对太粗,视野中间正常了,四周还迷糊,而且有个小点怎么也擦不掉,看来是内部镜头上也有脏东西。没办法,只好将摄像头拆下来全部泡在酒精里来回摇晃的洗,换了三次酒精后吹干装机,效果接近正常了,只是四周还模糊一些,但百分之九十的视野都清晰了,用棉签只能擦这样了,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加上拆拆卸卸反反复复N次了,实在是有些絮愤闹心了!就这样吧!

  再说说那台金立,拆开后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清洗,吹干后实验,发现不开机了!反复按开机键多次后开机了,在白屏时可以看到屏幕下面有一片水印,看来是水或者酒精进入了几层屏幕之间没干导致的。计划把屏幕逐层分开吹干里面的水份,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屏幕拆下的方法,扔在一边继续鼓捣那台vivo,因为vivo的钢化膜碎了,我准备拆掉不要了。网上说用吹风机热风吹钢化膜的一边,加热后一点点的就可以取下钢化膜,如法炮制,结果第一次干这活不太熟练,吹时间长了,竟然把屏幕外层玻璃吹开了!这才明白原来屏幕是用胶粘在外框上的,这样那台金立手机屏幕就会拆了,真是意外收获。快下班了,金立屏幕准备明天拆,可再次试金立手机时发现又不开机了,要反复按开机键说不定那次才可以,开机后其他功能还好,除了屏幕上的水印。我不知道开机费劲是不是主板进水导致,但从开机后一切正常来看问题不大,很可能是开机键接触不良,所以在网上买了一套开机音量按键排线准备换上。

   这两个手机足足折腾了一天,午觉都没睡,也许有些人会笑话我折腾手机的方法,我只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一下,有会修手机的坛友帮帮忙,问题就是手机喇叭不是一模一样的不可以互换吗?过几天喇叭和按键就会到货,到时候我再更新。

网友A:
进水后马上处理就好了!

网友B:
清洗后就不能待主板干燥后再开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后马上处理就好了!

那个vivo进水后去修理店修过一次,他们应该处理过,金立由于当时没有小螺丝刀,是好多天后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洗后就不能待主板干燥后再开机嘛?

清洗后用吹风机吹过。

网友:
最好不要气枪吹,经验之谈!用毛巾吸干水后,放到电饭煲里闷熟,熟透露再拿出来试用。有烤箱最好,

网友:
青岛旅游手机掉海里,找了几个修理店都不接受---神仙都没辙!!!结果买瓶高浓度酒精,浸泡20分钟,放龙头下冲几分钟。用干毛巾衣服包好放洗衣机甩水两次,再拿手上放煤气灶烘干,放贴身口袋捂一晚上。第二天开机---好了,就是屏幕夹层有一点点水渍,不注意看不出来,三年了,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
记得以前用的搦鸡鸭掉水里了,赶快扣电池,用卫生纸吸干表面的水,折出主板,然后电压力锅通电去掉内锅,把主板放在加热盘上烤了个把小时装回去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