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06表头加了个恒流源测毫欧电阻,如何实现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9-05-30):
一个7106万用表表头,加了一个运放做的恒流源,用来测量毫欧级电阻,7106和恒流源都是各自单独9V供电,有什么办法实现二者共用一个供电电源吗?

楼主:
如果简单的直接两者使用同一个电源,就相当于用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了,显然会有干扰,行不通!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实现单电源供电吗?  毕竟有些万用表用的也是恒流源测量电阻,应该有办法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简单的直接两者使用同一个电源,就相当于用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了,显然会有干扰,行不通! ...

1、我上次回答过你,“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在特定情况下可行。对于你问的 7106,则要求 IN LO 不得接到 COMMON,IN HI 和 IN LO 必须在正负电源轨内至少 1V 范围

2、特定于你的问题,只需要 7106 表头和电流源共用一个电源即可,同时满足你的电流源在待测电阻上的电压需要高于 7106 负电源(你的 9V 电源负极)至少 1V,同时低于正电源(你的 9V 电源正极)至少 1V。

而且实际上,这个问题要解决,连你的恒流源都不用,只需要这样接即可。(注意:COMMON 端需悬空,不得接到 REF-、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上次回答过你,“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在特定情况下可行。对于你问的 7106,则要求 IN  ...

你这个是比例法测电阻,对电阻精度要求太高了,针对你上次说的RX电阻两端电压要比V+低,比V-高,我在RX和V+之间串了一个电阻分压,我试过了不行啊。测量值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比例法测电阻,对电阻精度要求太高了,针对你上次说的RX电阻两端电压要比V+低,比V-高,我在RX和 ...

其实我在RX和V+之间串了电阻后,达到了你说的比V+低至少1V,比V-高至少1V,试了一下,可以实现单电源测量了,只是尾数有1个字的跳动,不稳定,1个字就是1毫欧了,最好是不跳动,要不然几毫欧的电阻就没法区别了!跳动也可能是因为表头是洞洞板做的,所有线路元器件没有屏蔽,而且毫伏档本身就比较敏感,可能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比例法测电阻,对电阻精度要求太高了,针对你上次说的RX电阻两端电压要比V+低,比V-高,我在RX和 ...

正好相反,恒流法要求才高 而且电路复杂。

你把恒流法需要的运放鸡肫投资到电阻上,买一个不错的 1 欧姆电阻,用比例法,省事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相反,恒流法要求才高  而且电路复杂。

你把恒流法需要的运放鸡肫投资到电阻上,买一个不错的 ...

其实,刚开始我考虑过比例法,总担心精度问题,而且万分之一精度的1Ω电阻不太便宜,如果比例法精度还不错的话,那现在市面上的万用表加个毫欧档,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惜,至少我没见过带毫欧档的普通万用表,至于是因为不方便用四线法,还是精度问题,或者成本考虑就不清楚了! 有空搞个精密电阻试试比例法,恒流法对电源要求太高了,普通叠层电池撑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刚开始我考虑过比例法,总担心精度问题,而且万分之一精度的1Ω电阻不太便宜,如果比例法精度还不 ...

1、你的 7106 是三位半,千分之一分辨率,用万分之一的电阻,这是吃饱了撑的。只有分辨率超过精度,没有精度超过分辨率的。

不要说千分之一,你看看 3 位半万用表,普遍电阻档精度多少?1% 而已(UT33A、Fluke 179),少数三位半(UT61E)和四位半(UT71E)才到 0.5%。

一个千分之一的 1 欧姆电阻对这个参考电阻来说绰绰有余。而该规格的电阻,买 718 名牌货也就两三块钱一个。

2、“普通叠层电池撑不住”对恒流法和比例法都一样。除了 Fluke 289 这种用 6 节 5 号电池的奇葩表,大多数手持表没有 1mΩ 分辨率,并非因为比例法不行,而是因为 1、电源受不了;2、无法提供 4 线测量,表笔电阻比待测电阻还大,毫无意义

特定于 7106 这个比例法,由于 ADC 的基准电压由参考电阻上的压降提供,则对电源要求更高,至少 100mA(左右)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 7106 是三位半,千分之一分辨率,用万分之一的电阻,这是吃饱了撑的。只有分辨率超过精度,没有 ...

也就是说  比例法 电流太小的话,分压电压太小,表头分辨率同样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比例法 电流太小的话,分压电压太小,表头分辨率同样无能为力?

这个问题大家以前讨论很多了,提供一个传送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9646-1-1.html

贴主 szgdchina 根据之前 hotdll 坛友的双电池(9V+1.5V)比例法 ICL7106 毫欧表,做了一个单一 9V 比例法毫欧表,用 ICL7106 的 COMMON 端具有大约 30mA 吸电流能力实现单一 9V 的比例法,缺点是 7106 会比较不舒服 在这里我建议贴主测试 10mA 左右的电流(此时基准电压大约 10mV),贴主实验结果认为此时稳定度不佳,但 20mA 时就可以接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以前讨论很多了,提供一个传送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9646-1-1.html

...

其实现在DCDC便宜,9V通过DCDC降压到0.6V,其实也能接受的,外围也很简单.电感用0603封转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低阻比例法省事精度也够了. 外加小1.5V 电池供电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DCDC便宜,9V通过DCDC降压到0.6V,其实也能接受的,外围也很简单.电感用0603封转的就可以了.

我不否认可以用 DC-DC 解决,但你既然提出来了,就应该给楼主整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C:
比例法外接供电7129表头做的四位半2.0000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例法外接供电7129表头做的四位半2.0000欧

请问7129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网友:
很明显,比例法比恒流法更简单,不然低端表为什么都一致的使用比例法而非恒流法。

楼主:
比例法忽然简洁高效,但毫欧级的测量还是差一点,要不然现在的手持表为啥都没有毫欧档? 恒流法如果配合四位半表头可以轻松精确到0.1毫欧,比例法可能区分1毫欧和1.5毫欧都困难!

网友E:
我有个想法,比例法可以不用很高精度的电阻。但是没有试过,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借用3楼的图修改一下。
这样可以摆脱高精度电阻的需求,但是需要校准。

楼主:
我的目的其实不是去测量几十或几百毫欧的电阻,主要想精确测量几个毫欧或者零点几毫欧的电阻!现在用恒流源配合四位半表可以分辨到0.1毫欧,如果用比例法,请教一下该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7129哪里买的,价格多少!

以前囤的绝版了. 可以闲鱼淘个7129你. dt930f+  9203 my65 这些四位半表也就50-8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其实不是去测量几十或几百毫欧的电阻,主要想精确测量几个毫欧或者零点几毫欧的电阻!现在用恒流源 ...

7129表头比例法做过量程2.0000欧和200.00毫欧表,还行. 轻巧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9表头比例法做过量程2.0000欧和200.00毫欧表,还行. 轻巧够用了.

手里还有几片7129, 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囤的绝版了. 可以闲鱼淘个7129你. dt930f+  9203 my65 这些四位半表也就50-80元.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的其实不是去测量几十或几百毫欧的电阻,主要想精确测量几个毫欧或者零点几毫欧的电阻!现在用恒流源 ...

自己做的两个7129 表头 比例法毫欧表。  表头9V供电,电阻测量用5号电池1.2-3V供电,四线电阻夹测量   2.0000欧量程稳定,末位几秒跳一个数。   200.00毫欧量程稳定性稍差末位跳数。  业余用测量毫欧级电阻还是比例法简便成本低便携,性能也够了。 恒流源成本高供电也不方便。 精度够主要还是7129表头稳。 测流电阻要低温飘的金属箔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想法,比例法可以不用很高精度的电阻。但是没有试过,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借用3楼的图修改一下。
...

没有问题,实际上大电流检流器的校准就是这样干的。你不可能去精调不到 1 毫欧的,百安级检流器电阻值,所以,就是给它并一个合适的电位器,去调整电位器输出的电压

不过对楼主的要求来说这个没有必要,前面分析过了。3 位半或 4 位半的表,用 0.1% 的参考电阻即可,调整意义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实际上大电流检流器的校准就是这样干的。你不可能去精调不到 1 毫欧的,百安级检流器电阻值, ...

很有道理,不过还是等有空再说了.

另外请教蛙神,,,,7106 的com悬空,对精度和共模抑制比有影响没?  如果是5V供电呢(7107),com悬空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上次回答过你,“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在特定情况下可行。对于你问的 7106,则要求 IN  ...

这个原理图  47欧电阻  电流90多毫安,功率太大了吧 0.4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道理,不过还是等有空再说了.

另外请教蛙神,,,,7106 的com悬空,对精度和共模抑制比有影响没?  如果 ...

这个在楼主的上一个帖子我提到了: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8146

the input signal has no retur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verter power supply, IN LO can be tied to analog COMMON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common mode voltage.

如果输入一个无关于 7106 电源的(相对 7106 浮置的)信号,那么可以(只是可以、不是一定、必须)把 IN Lo 接到 COMMON 以建立正确的共模电压。为什么“一般7106方案,IN-和COM始终接在一起”呢,因为你看到的“一般7106方案”比如万用表,测量的信号和内部 7106 电源(9V 的 6F22 电池)无关、不接在一起,所以符合“the input signal has no return with respect to the converter power supply”条件,此时将 IN Lo 接到 COMMON 有助于建立正确的共模电压。

++++++++++++++++++++
所以有没有问题,看待测电路和你的 7106(7107)连接的情况。

网友:
能做到共用一组电源,但前提是:你的恒流源必须是RL接地的。这样的恒流源都比较复杂。我也曾试制过、最后选择了最简单的LM317做恒流源(RL共地)、采用9~12V供电、7805降压后给7129供电(这个表头是旧物市场2元掏到的,单5V供电)。

楼主:
现在已经实现单电源供电,但是,不太完美,测量2毫欧以下有时候会显示000,2毫欧以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上次回答过你,“万用表表笔测量万用表自身的电路”在特定情况下可行。对于你问的 7106,则要求 IN  ...

我按照这个原理图做了个电路,这个比例法也能很好的实现测量,但是我这个读数偏大2个字,短接有2个字底数,不知什么原因!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2个47欧姆电阻发热太大,功率超过0.4W了,虽然使用了3W的电阻,但依然非常烫手!我觉得这个47欧姆电阻最好用多个电阻串联,分担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这个原理图做了个电路,这个比例法也能很好的实现测量,但是我这个读数偏大2个字,短接有2个字底数 ...

你的照片看着比较乱。你确定 COMMON 悬空后,

1、将 COMMON 引出到一点 (G)

2、将 Input HI、Lo 从电路里摘出来,单独短路,再引出一条线

3、将 2 这条线,接到 上 47Ω 电阻 ~ 下 47Ω 电阻之间的任何地方,观察 7106 读数

4、如果 3 不为 0,将其接到 1(G)检查读数

5、将其接到 REF LO 检查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2个47欧姆电阻发热太大,功率超过0.4W了,虽然使用了3W的电阻,但依然非常烫手!我觉得这个47欧姆电阻最好用多个电阻串联,分担功率!

发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是 9V 电源,因此 9V*0.1A 差不多 1 瓦

这就是为何之前坛友的作品都额外安排一个 1.2V 镍氢电池做测试激励的缘故,因为同样 0.1A 电流,此时功率也就 0.1 瓦多点。

这个问题很难妥善解决,如果非要单电源又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使用隔离 DC-DC...

缺点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你是 9V 电源,因此 9V*0.1A 差不多 1 瓦

这就是为何之前坛友的作品都额外 ...

现在单电源的情况下,无论比例法还是恒流法,都存在3毫欧以下电阻,读数为00.0,3毫欧以上正常!短接测试夹显示-00.2  不知道3毫欧以下的显示00.0是不是和这个短接底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看着比较乱。你确定 COMMON 悬空后,

1、将 COMMON 引出到一点 (G)

刚才做了个实验,原本我在IN Hi  和V+之间串了2个10欧姆电阻,这样,IN Hi比V+低2V,现在我串4个10欧姆电阻,比V+低4V,短接表笔00.0-00.1跳,串两个电阻时短接是-00.2,现在,测试电阻,3毫欧以下也能测出来了,不过,测所有电阻都会固定高2毫欧!所有读数剪掉2毫欧就是正确的值!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做了个实验,原本我在IN Hi  和V+之间串了2个10欧姆电阻,这样,IN Hi比V+低2V,现在我串4个10欧姆电 ...

是的,放大器输出会因为输入共模电压大小而变化,对输入共模电压变化的抑制能力就是放大器的 CMRR,不过 7106 的 CMRR 有那么差么,还是你的线路布局等其它问题引入?毕竟 3 位半而已,按理说这个变化应该小到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放大器输出会因为输入共模电压大小而变化,对输入共模电压变化的抑制能力就是放大器的 CMRR,不过  ...

现在就是双电源正常,单电源就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02):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双电源正常,单电源就这个问题

用1.2V电池供电,然后用三极管加磁环变压器升压到9v就好了。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F:
5V给7129供电?表头模块内部是不是又进行电压变换了?能不能给看看,一直想用低电压给7129供电,不知咋搞 ...

您好,我用的7129是一个成品表头+5V供电,他是用7660电荷泵生成双正负5V的。
我在制作时也实验了好多恒流源电路,有些电路复杂、有的性能不好、最主要的是不能共地。最后还是采用了LM317做恒流源,电路简洁、能共地。
由于我选的外壳较小、mΩ表也不常用,所以采用了外部12V供电,内接7805给7129供电。
最后说:我这个7129表头小数点可以任意选择,所以通过改变小数点位置把mV变成了mΩ直读,这样方便多了。

7660芯片

7660芯片

测量0.22Ω电阻

测量0.22Ω电阻

开尔文夹短接

开尔文夹短接

楼主:
我目前的方法是:运放+基准电压+MOS管做的100mA恒流源,表头用的7129,锂电池单电源供电!我解决com端电位问题的方法比较特殊,是在大佬的提醒下误打误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