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上的色点代表什么

楼主(2019-05-30):
看到过一些老旧线路板上,有的瓷片电容有黑点或蓝色的点,这个点的颜色代表什么,百度了一下,没有结果。哪位坛友给科普一下。

网友:
如果是小容量瓷片电容,如100p及以下的。可能是温度系数

网友(2023-09-08):
我也有这个疑问呀,无色点,黑点,红点代表什么?

网友:
就是代表温度系数,其中黑点最低。

网友:
还是 矿石收音机论坛 好,有结果。

网友:
也顺路问一下,有的瓷片电容在标注数字下画一线,也是温度分类?

网友:
矿坛,卧虎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