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交连电容后为什么串一个电阻

楼主(2019-05-30):
胆机交连电容后为什么串一个电阻?阻值有何设究?

楼主:
我的机是0.47uf后串了个10k

网友:
那个是后级的栅漏电阻,一般取值100K~500K

网友A:
这个电阻是用于高互导管防止高频自激振荡的。1~10K之间。

网友:
这个电阻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阻尼,就是楼上白版老师说的“防止高频自激振荡”。它与前面的电容一起构成一个RC充放电回路,这个RC的时间常数不能太大,太大会降低对信号的传导效率,太小起不到阻尼作用。

网友:
功放栅极接两个电阻并联接地的叫“栅漏电阻”与交连电容串联的叫“消振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师傅

网友:
下一级的栅极电阻,如果是胆前级还有就是放电作用

网友:
并联电阻用于给栅极提供一定负压,对于功放管来说有泄放电子的作用。所以说输出较大的功放管的栅漏电阻不宜用的过大。串联的电阻是提高电路阻尼特性的,一个电路如果阻尼系数太小那一旦有扰动就不易停下,再加上不大的正反馈就能形成稳定振荡,显然对于稳定工作不利,电子管输出级很多加入电压负反馈,也是因为纸盆式扬声器的效率高,因此阻尼不足,纸盆的自由振动不容易抑制,通过电子管的内阻消散振动能量,本质上也是提供一定的阻尼系数。如果阻尼系数过大就容易造成电路反应迟钝,这个也不好,这样就会产生失真。对于放音来说就是丢失细节。

楼主(2020-03-02):
非常 感谢 楼上所有老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用于高互导管防止高频自激振荡的。1~10K之间。

白版说的很对!就是一个阻尼作用的电阻。

网友:
防止自激用1K至10K就可以了,但是欧洲的机器有时用几十K甚至用上百K,除了防上自激还可以防止音频里太多的高频杂噪音,也有的机器比较讲究既有1K的防自激电阻,也有100K的防高频杂噪音电阻,有了这个电阻低音较纯厚。
防止自激用1K至10K就可以了,但是欧洲的机器有时用几十K甚至用上百K,除了防上自激还可以防止音频里太多的高频杂噪音,也有的机器比较讲究既有1K的防自激电阻,也有100K的防高频杂噪音电阻,有了这个电阻低音较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