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度L15A本田发动机动力调校,自制飞机维京改航发

楼主(2019-05-30):
飞度发动机有三代,目前L15A有两款,一款是L15A1,一款是L15A7,另外是L15B,第一代飞度采用的是L15A1(1.5L)和L13A3(1.3L)发动机;第二代飞度采用的是L15A7(1.5L)和L13Z1(1.3L)发动机;第三代飞度(现款飞度)采用的是L15B2(1.5L)发动机。

旋翼机、战斗机、自制飞机、直升机等都可以搭载L15A发动机经过LINK替换式电脑,对发动机参数进行调校,支持参数包括数字信号、连续可变正时控制、弹射、偏时点火等,让更多的玩家发挥发动机更强的性能。

网友A(2019-08-10):
飞机发动机和车发动机相差太远了,这么个改简直是拿命来开玩笑。
真要改也不能用飞度的来,要换些小排量跑车的改。
注意事项如下:配气机构要重新调,去掉所有vvit这些废物般的可变正时系统,因为飞机相对工作状态是很恒定的,有这些废物就是增加故障率。
点火系统也要简化,cdi必须独立于mcu。最好没mcu,而且cdi散热必须满足5000米冷却条件,汽车的都是按1500米计算的。
润滑系统,汽车的叫湿式油底壳,对于飞机这种会出现负重力加速度的玩意,必须要用干式油底壳,独立的机油冷却系统。而且不允许使用电动油泵,必须曲轴直带。否则有可能烧曲轴。
止推加强,汽车没有发动机轴向推力的,所以止推就是意思意思的,但是飞机不同,即使有齿轮箱,都要用斜齿驱动,这样就有很大的轴向推力,必须要加强止推轴承。
进气系也要拆除谐振进去系统,因为飞机高度变化很大,气压也不是定值,所以谐振进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还有,功率问题,飞机要求有10分钟的起飞功率,如果是双发的,还需要加程时间,而汽车通常最大功率都是几分钟的事情,长期都是标定功率1/2-1/3来使用的,所以必须要限制改装后是实际使用马力。另外就是飞机发动机最要求的是重量马力比,而汽车则是排量马力比,所以,尽可能用大排量发动机改。
比较合适的应该是奔驰amg63或者是美国五菱的v8,这些都是v8的铝发动机,都带干式机油壳,相对的改装难度小,重量马力比也很合适。
但是,但是,没有破坏性的翻修实验,还是不靠谱的。如果做1次全工况地面试车,估计没有20万的汽油钱也搞不定,所以,航空发动机有其价值的。
简单克隆1个航空发动机,模具和制造大概也就几百万,做10次台架实验也是300万以下,怎么弄也就是1000万以下的投资,但是,地球上也就20来万台小型航空发动机,即使你全部吃完市场,分摊的每个发动机都要5万的开发费用了,加上造价,卖你10来万正常得很。
如果你只卖1000台??再贵你都收不回成本。
所以航空发动机,就是这个个无解的局。

网友(2019-06-02):
专业性太强 学习了

网友:
汽车发动机侧重调速线性和扭矩转速范围大,  这点和航空法发动机正好相背, 这样改 还不如直接买航空发动机来得高效, 汽车的功率和自重比太小, 各种附件太累赘,  用来做飞机想想都特么折腾。

网友(2019-07-02):
想想专业航空发动机,动不动就几万十几万,汽车发动机(旧的)改装就几千,你就不觉得折腾了。

网友:
熄火了咋办?

网友:
现在的飞度发动机 是不是以前的民用单引擎飞机的发动机啊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A:
飞机发动机和车发动机相差太远了,这么个改简直是拿命来开玩笑。
真要改也不能用飞度的来,要换些小排量跑 ...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哪里,记号一下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A:
飞机发动机和车发动机相差太远了,这么个改简直是拿命来开玩笑。
真要改也不能用飞度的来,要换些小排量跑 ...

感觉回复的很专业啊!是专家级的啦。学习了。谢谢!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发动机和车发动机相差太远了,这么个改简直是拿命来开玩笑。
真要改也不能用飞度的来,要换些小排量跑 ...

矿石里什么专业人才都有啊,专业性很强,领教了

网友:
9楼很专业,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汽车与飞机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虽然都是发动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相距太远了。改后虽然可以用,但是性能肯定相差很多的。否则别人也不会要那么高的价钱了。
   风险也很大,一旦在天空中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大麻烦。

网友(2019-11-20):
专业性很强,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