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数据线给我们的启迪

楼主(2019-05-30):
从苹果手机充电数据线来看其设计优越性

      对照其它手机的充电数据线,苹果手机的充电数据线明显在使用上要方便的多。常规的手机充电数据线也许因为有电源正负之分,采用方向性插头,以免用户在使用88时插错,损坏手机。但是这样的设计给盲人,老人,视力不好的手机使用者带来了不便,经常插错会引起手机不该损坏的因素。自手机投放以来有方向性的数据线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也许受引进,模仿的思维模式,我们国产手机的充电数据线也一直延续了这个模式。苹果手机的出现使人耳目一新,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改变了方向性充电数据线使用不便的问题。这个改变常规的设计是否值得我们反思呢?长期以来,引进,模仿的思维模式在制造业以成固定,“山寨货”遍地开花。当下我国手机生产的巨头华公司为受到美国的制裁,如何办?一味的模仿,拿来主义,不思上进的思维是否要改一改啊?

网友:
1、Apple iPod、iPhone 4、iPad 3 和之前用的是 30P Dock,巨大一个,也不能反插,还很不容易插进去,还特爱坏

2、从 iPhone 5 开始,才替换为楼主以为很耳目一新的 Lightning 接口,可以正反插。不过,还是很容易坏

3、安卓系手机使用标准 USB 接口,USB 接口很早就有可以正反插的 Type-C 接口,只要不是太老的手机都用 Type-C 接口

iPhone 4 的接口,长这书包样的

USB Type-C 接口,安卓手机现在普遍使用这个

其实比起 Apple 从 iPhone 5 开始,才替换为楼主以为很耳目一新的 Lightning 接口,USB Type-C 更合理,因为 Lightning 是裸露的。

这意味着手很容易碰到 Lightning 的金手指,把它搞脏,而 USB Type-C 则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 Apple 数据线没给人们太多启示,楼主却给了人们很多启示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加四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就可以解决正反插问题
我对自己设计的电子产品(DIY)电源供电之类的一直是这样处理的,无论你电源正负极如何,接在桥堆的交流端,桥堆输出接用电器,这样无论正负如何接,永远正确。
如今电子元件的价格相对低,成本增加不多。

网友:
苹果手机也有很多外来的专利技术。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

网友:
我用的乐视2就是Type-C接口正反不分,数据线和充电头连接也不分正反。乐视当年考虑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加四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就可以解决正反插问题
我对自己设计的电子产品(DIY)电源供电之 ...

加二极管会导致电源利用效率太低,不适合手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加四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就可以解决正反插问题
我对自己设计的电子产品(DIY)电源供电之 ...

是否可以再简单些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加四个二极管,桥式整流就可以解决正反插问题
我对自己设计的电子产品(DIY)电源供电之 ...

在只有5V电源电压的场合,再使用整流桥串联在电源上,压降相对太大(回路起作用的两个二极管压降应该达到了1.4V左右),不实用。这种思路只能用在电压较高,二极管的压降可以忽略不计的场合。

网友:
现在的手机都是Type-C接口了,正反随便插。

网友:
楼主刚从火星回来?

网友:
楼主的帖子出问题了。
现在安卓手机几乎都采用Type-C接口,也是不分正反插的,用法跟苹果一样的。华为当然也是正反插都可以。而且不容易断。
你说的是很早以前的机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再简单些达到这个目的。

作为DIY这种方式最方便,假如工业生产,那只要把脚的定义做到正反插完全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从N年前穿越过来的。我的小米note3就是Type_C接口,不分正反。几年前出的小米五也是Type_C接口。

网友:
而且苹果也开始采用 type-c 接口了

网友:
usb各类接口 有协议有标准有认定 可能会有使用费吧。

网友:
你是被苹果传销洗脑了吧?

这也叫新技术?这个只要在Micro USB的插头中做个微电路就能实现的东西,被你神乎其神地搞成神秘的高科技产品了?X宝上便宜量又足

网友:
心疼楼主2分钟

楼主:
矿坛是个学习的好场所,可以学到许多知识,可以听到许多观点和议论。

网友:
苹果5之前的都是不能正反插的,接口体积还巨大,ytpe-c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2019-06-29):
Сдηá
lighting type-c, type-c

网友B:
跑题了,楼主完全被喷死了。其实市面上的中低端机子还是以micro为主,要全面普及type-c还要一段时间的,都是别人制定的标准,哪天我们自己能参与或者主导制定标准就好了!!!

网友:
手机的充电口主要是要标准
要统一,大家都用一样的
这个是前几年手机联合达成的协议
用那个标准,很难改变的
在智能手机还没有大卖的那会,各厂商的充电接口都不一样,接口功能也都不一样
充电器 都不通用
后来大家达成一致,都采用小USB口,后来又采用小小USB口
基本都是USB,协议在那放着,改变不容易
就连快充出现,也要遵循USB标准
厂商不能随意给自己的手机搞个接口
那样的话,又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题了,楼主完全被喷死了。其实市面上的中低端机子还是以micro为主,要全面普及type-c还要一段时间的,都 ...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