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风扇调速(电子调速、可控硅)

楼主(2019-05-30):
有个疑问,86调速开关一般都是串联在电路中的火线上,
但可控硅模块一般是两进两出,什么原理呢?

是可控硅不一样,还是电路不同,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控硅在触发之前阴极阳极2管脚之间有电压降存在,触发部分依靠这个电压即可运作,触发导通后虽然压降没剩多少,但是触发部分已经不用工作了,待交流电过零进入下一半周后还是重复以上过程,所以可控硅调压电路只接输入输出2根线也可以的。

楼主:
已解决,可控硅是共0的

楼主:
依旧有疑问,就算共N,那这样不是三根线么?难道不能串联

网友A:
可控硅用于交流电的风扇调速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用于交流电的风扇调速不好吧!?

电扇调速除了电抗器(抽头的也算)就是可控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扇调速除了电抗器(抽头的也算)就是可控硅啊

上个交流风扇(成品)可控硅调速的实物及电路图看看。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交流风扇(成品)可控硅调速的实物及电路图看看。我也想学习一下!

我用了双向可控硅做了个白炽灯调光的最简单电路,串在吊扇中调速,用了18年到房子被拆迁才连房子一起被拆迁了。
最简单的那种调光电路一个电容一个电位器,一个双向二极管,一个电阻的,当初可以买得到86的调速开关,我家里有很多灯需要调速,就做了一批,成本很低,,就用了一个在吊扇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双向可控硅做了个白炽灯调光的最简单电路,串在吊扇中调速,用了18年到房子被拆迁才连房子一起被拆 ...

可控硅用于照明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正弦波的交流电经可控硅后就不再是正弦波了,所以以对风扇不好(不是不行)。
或者我见识少,成品风扇用可控硅调速的我真的末见过!

网友:
可控硅之类的调速,风扇低速时会有噪音,很不爽。

网友:
86盒里面的调速器多数是这种简易电路,因为它不是针对特定的电风扇设计的,所以在低转速的时候会有异响,这个是电风扇和这个可控硅调压电路的特性决定的,因为使用方便,这个无法根本解决,但是那种专门的在风扇上设计的调速电路,其实也是这样的形式,不过针对调压点进行了优化,异响的可能性就不大。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网友:
看电路板是3根线4个孔。这样是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C:
可控硅之类的调速,当年没少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之类的调速,当年没少烧钱

然后呢?很容易坏吗
最近看到还有电容调速的,不知道容抗感抗调速哪个省电
可控硅调速省电是肯定的,已用钳型电流表实测过,但声音确实有点大

网友:
我是用普通变压器改装成自偶式的;

网友:
串接一个2.5uF耐压400v的无极电容,减速效果立竿见影,简单易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呢?很容易坏吗
最近看到还有电容调速的,不知道容抗感抗调速哪个省电
可控硅调速省电是肯定的,已 ...

主要用在感性负载,当年的器件受技术限制,耐压不很客观,器件来源主要靠邮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用于照明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正弦波的交流电经可控硅后就不再是正弦波了,所以以对风扇不好(不是 ...

艾美特的不是有吗。可控硅用着是不好,后来淘宝上买了电容的。

网友:
简单点,可控硅电路做成一个把正弦波的上下半波都削去一部,也就达到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扇调速除了电抗器(抽头的也算)就是可控硅啊

电风扇调速有很多是改变磁极数量实现的。

网友D:
吊扇用电抗器有档调速没噪音但有的档位风大小不合适,可控硅无极调速有低速噪音,自耦调压器调速很好但是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扇用电抗器有档调速没噪音但有的档位风大小不合适,可控硅无极调速有低速噪音,自耦调压器调速很好但是体积 ...

现在还有电容式的调速器,体积比电抗器稍微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