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500型表的问题

楼主(2019-05-31):
我的一块500表动圈坏掉,原动圈标定阻值2.25K左右,新换的动圈只有1.92K,磁钢又重新充了磁,但换好动圈后满偏电流80微安左右,实际测量1.5伏电池,只有1.1伏左右,测220伏交流电压只有180伏左右,坛友们只是咋回事,该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A:
500型表表头灵敏度在40微安左右。

网友:
表头灵敏度太低了.调整不过来了.3个办法;1.调换动圈;2.根据实际灵敏度重算各电阻;3.根据现在实际情况重画表面.

网友B:
充磁机电流不够,其它不要动。

网友C:
确认是500新表头!!内阻较原圈小,电路原封不动条件下测量值应比显示值小。也就是你的表头灵敏度太差了,新表头内阻小不是事,可以调整的,关键是灵敏度!深度怀疑你的充磁操作。

网友D:
表头达不到满偏要求,试都不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型表表头灵敏度在40微安左右。

你说得对,标定值是39.5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500新表头!!内阻较原圈小,电路原封不动条件下测量值应比显示值小。也就是你的表头灵敏度太差了, ...

朋友,我充14表一次成功。14标定是160微安左右,我充磁后测满偏为161微安,基本合格,为啥500的不行?你说内阻可以调整,请教一下如何做?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磁机电流不够,其它不要动。

我的充磁机用的是5个680微法的电容并联,容量大概在3300微法,充14表一次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达不到满偏要求,试都不用试,

磁场强度不够,导致灵敏度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充磁机用的是5个680微法的电容并联,容量大概在3300微法,充14表一次成功的

500表头灵敏度高于14表,还是充磁问题,充磁线圈是否电阻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充磁机用的是5个680微法的电容并联,容量大概在3300微法,充14表一次成功的

      14表的灵敏度非常低,充磁非常的容易,500表,或者10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充磁机不仅仅是多少电容容量的问题,跟你的线圈匝数,粗细,导磁材料,接触磁极极掌位置,表面平整度,是否有反向二极管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直接在磁体上穿绕导线充磁郊果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我充14表一次成功。14标定是160微安左右,我充磁后测满偏为161微安,基本合格,为啥500的不行?你 ...

内阻问题,换用的动圈内阻小可用固定电阻补足,满度电流就是动圈串联补足的固定电阻来测试的。如果这样做达不到灵敏度要求,那这个换了动圈的表头在500表原电路上是用不成的。充磁操作 的关键是磁场极性,关键的关键是磁场强度,在充磁磁极与原磁极极性正确条件下,如果充磁磁场强度小于原磁极磁场强度那么原磁极的磁强度会被“充”弱而不是增强。如果极性错误则能 使原磁极极性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问题,换用的动圈内阻小可用固定电阻补足,满度电流就是动圈串联补足的固定电阻来测试的。如果这样做 ...

我测满偏电流是用的是15伏电池,串联50K电位器和47表,满偏达到70微安,现在我怀疑是磁钢的问题,我的充磁机用的是1mm的漆包线在U型铁上各绕80圈左右,然后并联,电容是8200微法的这样的磁场强度应该是够的,现在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手头没有2.25K左右的动圈,如果有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测满偏电流是用的是15伏电池,串联50K电位器和47表,满偏达到70微安,现在我怀疑是磁钢的问题,我的充 ...

1.5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表头灵敏度高于14表,还是充磁问题,充磁线圈是否电阻大了。

我后来也是怀疑充磁电流小,后来换一个8200微法的大电容,结果还是原样,充磁后满偏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表的灵敏度非常低,充磁非常的容易,500表,或者10表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充磁机不仅仅是多少电 ...

朋友,你说的很对,但具体咋做,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F:
从新充磁,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新充磁,电流不够

估计是电流不够,我又重新充了几次,还是不行。我的线圈是1mm的漆包线各绕80圈,然后并联,电容是8200微法的,肯是线圈太多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流不够,我又重新充了几次,还是不行。我的线圈是1mm的漆包线各绕80圈,然后并联,电容是8200微 ...

应该是吧我十八形表好向几十圈

网友D:
1.9k动圈充磁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k动圈充磁成功了没有,

我用重新绕了充磁线圈,从80匝减少到60匝,还没试咋样,试玩告诉你

网友G: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在淘宝上买一个同型号表头换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在淘宝上买一个同型号表头换下来!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2.20853873AyGOQJ&id=39234851516&ns=1&abbucket=19# ...

朋友,这都是內磁表头,我的是外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这都是內磁表头,我的是外磁的

外磁表头改内磁也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这都是內磁表头,我的是外磁的

你还是把前辈以前发的有关充磁的帖子仔细看看吧,这个应该说不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500新表头!!内阻较原圈小,电路原封不动条件下测量值应比显示值小。也就是你的表头灵敏度太差了, ...

主要500型表的灵敏度高,我充磁的磁场强度可能不够,把充磁机改进一下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重新绕了充磁线圈,从80匝减少到60匝,还没试咋样,试玩告诉你

现在发现,线圈匝数太多,已经减少到60匝左右,磁场强度明显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型表表头灵敏度在40微安左右。

电路图的标定值是39.5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磁机电流不够,其它不要动。

朋友,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达不到满偏要求,试都不用试,

对,如果满偏相差不大,对表的精度影响不大

网友:
困惑什么呢?测量一下表头满篇灵敏度就知道了!电阻小不是坏事串一个电阻补足就是,大了你才没有办法,(除非冲磁再并联电阻)

网友D:
朋友,500表1.92K动圈充磁成功了没有?安装好效果怎么样.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充了无数次也达不到39.5UA,44UA极限了,加大电容容量也不行

网友:
有台指针表外磁的表头灵敏度不够了,原来也想捣鼓充磁,动手能力差,就放弃了,加了两片磁铁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500表1.92K动圈充磁成功了没有?安装好效果怎么样.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充了无数次也达不到39.5UA,44UA极 ...

没有,怎样试都不行

网友B:
这样吧,改运放表吧,很好用,我刚刚改过,件很便宜,也学习学习,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吧,改运放表吧,很好用,我刚刚改过,件很便宜,也学习学习,挺好玩的

有相关贴子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