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R50-1的改造

楼主(2019-05-31):
    一年前朋友送来一台飞跃R50-1三用机,近段时间空闲,拆开检修,换下失效的零件,修好,搭好听音系统试听,各项指标达不到现在的要求,毕竟是当年按照当时广播系统的技术设计的,仔细对照电路图研究,尽量简单合理改造,发挥原机最大效益。在此请大家提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
看看我改的4只FU7的推挽立体声,声音好听,比我买的3000多的EL34好听

网友:
鉴于机子目前现状,建议是,卖废铜废铁。

网友:
        玩胆机的意义,无外乎有三,赏心,悦目,悦耳,这老机,先失去第二条了,惨不忍睹,再,这已经是推倒了,准备重来,还无头绪,烦心了,悦耳需要费尽心思,终了未必悦耳
       这机子市场保有量特别的高,有多少高手对它上烙铁头,动螺丝刀,目前为止,没有很好的改造帖子可见。都称之为鸡肋。

网友:
不破不立。收音部分改成胆调频,扩大部分改成FU-7双声道单端。

网友:
这个机器原设计是给单位扩音用的,所以音频指标本来就不高。
如果修复以后给大妈跳广场舞用,那还是不错的。
如果家庭放音乐,那还是算了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热情回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建设。确实如此,如果大改动,不如装台新机。现在是想边动手,边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底子还是不错的,搁我手里我肯定叫他野鸡变凤凰!

       太好了,闲鱼上有好多,很便宜很便宜,您可以来个凤凰落满枝头!

网友:
这机没必要又费马达又费电啦.你不可能把豆腐搞成肉价钱的.玩机神仙也不愿意搞的

网友:
我的R-50改装后感觉很悦耳,至于悦目那就是白菜萝卜各有所爱了,总之,赏心是做到了。

网友:
收音机也没有了,拆件做个fu-7 单端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在乡下装个高音喇叭放广播,每天早上定时放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