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MS2601频谱仪维修

楼主(2019-05-31):
最近买了一台安利的频谱仪 买回来才发现被人修过了 里面一塌糊涂 关键是输入衰减器被拆掉了,关于这种机器维修,感觉无处下手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希望这个手册对你有所帮助,   建议首先要先读懂电路图, 对仪器有一个全面了解

网友B:
我去,伙计,这机器我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是不是咸鱼680的那台,同时卖了两台,我买的那台是显示好的。我到现在还没拆开看。

网友B:
你这样一说我也担心了,本想捡便宜买个频谱,没成想,被别人捡了便宜。你这被修成这样,估计我那台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伙计,这机器我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是不是咸鱼680的那台,同时卖了两台,我买的那台是显示好的。我 ...

是的 就是那买的 找老板 给退了两百块 本打算退货的  ,后来想想 还是算了,业余修一修也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手册对你有所帮助,   建议首先要先读懂电路图 ...

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一说我也担心了,本想捡便宜买个频谱,没成想,被别人捡了便宜。你这被修成这样,估计我那台也好不到 ...

根据我的经验 示波器频谱仪啥的 我买了不少 说起来捡便宜的(简单故障能完全修好的) 只有四次 一台TAS485 一台R3762b 一台MS610 还有一台HM5005,吃亏的不下十次 ,不过都是玩玩,真想少花钱 就买贵一点的,保证好的。不然还是吃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伙计,这机器我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是不是咸鱼680的那台,同时卖了两台,我买的那台是显示好的。我 ...

我的这台 CPU板也有问题 上面的eprom被换过了,里面的程序根本没有执行,按键都没有反应,我打算从新刷新一下程序,

网友:
楼主胸怀宽广,
希望能分享你的技术

网友:
当时我买的时候就犹豫买哪台,刚吃过亏,买的lg sa7270频谱,拆开一看,被修的惨不忍睹,只能垃圾桶,买这台的时候就挑的i功能好的,怕的就是被修过无数次的机子。现在买那么就,一直没回家,也没拆开看。

网友B:
我买的那台不出频线,也不知道是不是少衰减板。还没拆,维修思路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那台不出频线,也不知道是不是少衰减板。还没拆,维修思路也没有。

不出频线 ? 应该是里面的 主CPU 没有工作刷新一下EPROM看看

网友:
是滴,底噪都不显示,按键有反应,程序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因该是硬件故障,端午回家拆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出频线 ? 应该是里面的 主CPU 没有工作刷新一下EPROM看看

楼主频谱有什么用啊!感觉好高端的东西平时用不到呀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这个机子开机是不是风扇常转,今天刚到家,半夜里拆开通电试了一下,第一次上电,风扇转,也有底噪,过了20s之后,风扇不转了,底噪也消失了,在开机风扇还是不转,也没有底噪了,看着情况像是电源故障(我自己猜测的),赶了一天的车,太累,明天拆机查看,然后交流一下。

网友B:
对照服务手册排查电源板Z4,发现几个电容从尾部炸开。更换后问题依旧,排查到Q21一个大功率开关管ce极导通,手头没有这个2si3074的管子,只能淘宝上买,端午节期间还不发货,看来只能烂尾了,等下次放假回家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照服务手册排查电源板Z4,发现几个电容从尾部炸开。更换后问题依旧,排查到Q21一个大功率开关管ce极导通 ...

要换就把Q21和Q22一起换掉吧,最好用图图示仪配对一下, 旁边的三个二极管也是 直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个问题,这个机子开机是不是风扇常转,今天刚到家,半夜里拆开通电试了一下,第一次上电,风扇转,也 ...

我这台开机风扇一值转 按键没反应,电源部分是改过的 ,原来是110V的 改为了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频谱有什么用啊!感觉好高端的东西平时用不到呀

频谱仪就是看信号频域的仪器,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强悍的超外差接收机,

网友D:
这家店少零件,还有修理过,可能老板修理过!。老板自己也会修理的,以前他们是修理收音头的,这几年卖仪器了。广州有个电器垃圾场,下次要买广州的可以自己去拉。外地就没办法了!可以拆机看看满意拉走。个人自己用的,然后不玩了出咸鱼的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上大大,在广州甚么地方?

网友B(2019-08-12):
最近回家把早就买到的2si3074更换上,开机测试,风扇正常工作,也出频线了,但还是有其他故障,故障表现为幅度不够,我的HP8656B输出-20个dbm,频谱仪只有-23dbm,相差3个dbm。如图

另外一个就是不输入信号,子0MHZ会有一个13.56dbm的信号,也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
楼主有维修思路没,现在我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手册对你有所帮助,   建议首先要先读懂电路图 ...

你好!图纸解压不了.能重发下或者发给我邮箱好吗? 我邮箱 jdsbj2008@126.com .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图纸解压不了.能重发下或者发给我邮箱好吗? 我邮箱  .  谢谢!

邮件已经发送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邮件已经发送成功

谢谢!收到

网友:
能把EPPROM的数据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9-12-15):
哈哈!捡漏没成功!频谱没了衰减器那就谈不上精准度了

网友(2020-11-21):
这个频谱仪的前边的探棒哪里买得到呢?
我有一台没探棒啊。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B:
最近回家把早就买到的2si3074更换上,开机测试,风扇正常工作,也出频线了,但还是有其他故障,故障表现为 ...

0hz那个峰是本振馈通,显示的是本振强度,属正常现象,要关注的是差3db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谱仪就是看信号频域的仪器,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强悍的超外差接收机,

比收信机接收无线信号的能力还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少零件,还有修理过,可能老板修理过!。老板自己也会修理的,以前他们是修理收音头的,这几年卖仪器 ...

广州有个电器垃圾场,下次要买广州的可以自己去拉。外地就没办法了!

在广州啥地方,求详细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