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化玻璃钻孔的问题(热水器排烟孔)

楼主(2019-05-31):
家里要在厨房装一台燃气热水器,需要在玻璃上挖一个排烟孔。
可是窗户玻璃是双层钢化玻璃,据说一打孔就碎。

有人建议,把钢化玻璃换成普通玻璃。家里住9楼,我担心万一哪天普通玻璃碎了砸到人了,就麻烦大了。
我自己的想法,换一块亚克力板,不知道可不可行?

大家帮忙给个建议。

网友A:
不都是在墙上打洞吗?你为啥要在玻璃上打?有金刚钻?

网友:
亞力克不耐高溫.

网友B:
亚克力砸到人也很危险的。用保鲜膜糊一个吧

网友C:
这块玻璃不好拆,它是从室外安装的。如果选用电热水器是不是更好呀。

网友D:
住这样的建筑,这样的玻璃,这样的墙,打孔都麻烦!
用电的也许是另外的一种选择,电的也分速热和保温型的,速热的一般耗电很大,往往需要较粗的线和入户大电流的空开、漏保等,还有厨卫分支的空开和漏保基本都要换。

网友E:
强力建议用普玻,贴上一层防爆膜就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在墙上打洞吗?你为啥要在玻璃上打?有金刚钻?

装热水器的地方挨着窗户。而且墙太厚,不好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玻璃不好拆,它是从室外安装的。如果选用电热水器是不是更好呀。

对,这个玻璃拆起来确实比较麻烦。双层玻璃,一块可以从里面拆,一块只能从外面拆。不知道要收多少高空作业费。
浴室空间太小,不好装电的。而且燃气热水器我已经买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住这样的建筑,这样的玻璃,这样的墙,打孔都麻烦!
用电的也许是另外的一种选择,电的也分速热和保温型的 ...

浴室空间太小,不适合装保温型的电热水器。所以才考虑在厨房装一个燃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热水器的地方挨着窗户。而且墙太厚,不好打孔

尝试破坏窗体试试?破坏窗体比弄玻璃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克力砸到人也很危险的。用保鲜膜糊一个吧

你真逗!
到了刮台风的天气,那不给吹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破坏窗体试试?破坏窗体比弄玻璃简单点!

排烟孔直径有6CM,窗体太窄了。
只能从玻璃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力建议用普玻,贴上一层防爆膜就保险了

嗯,我明天去卖玻璃的地方问问

网友:
我家的是从窗户边的墙体上

网友:
买一个小厨宝吧。
有机材料用不久。
玻璃开了孔不牢固,室内外温差玻璃自己会爆炸的。还是用水钻在墙体上打洞。房屋是多年使用物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明天去卖玻璃的地方问问

换玻璃这活500块没人愿干。还要在玻璃上开大孔,难度高,要开两层玻璃。还是在墙上打洞。是好办法。

网友G:
一般都应该是双层夹胶玻璃哦,可以打孔的,问下安装或者买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在墙上打洞吗?你为啥要在玻璃上打?有金刚钻?

有很多是在玻璃上打孔的,比方说阳台,三面都是玻璃。没有主墙。我建议还是换亚克力的吧,安全,这个时候别拿钱当回事,玻璃不保险,外一出事了钱是买不会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玻璃这活500块没人愿干。还要在玻璃上开大孔,难度高,要开两层玻璃。还是在墙上打洞。是好办法。

现在的房子柱子,粱都很多打孔对房子也是不少的伤害呀。

网友:
建议在窗框上打孔,找个小钻头,一点一点地钻。

网友:
钢化玻璃是不能打孔的,现在在墙上打孔也简单,去年我用电锤加水钻头在24墙上打的孔,很简单,就是的慢慢打

网友:
无论工程量还是成本还是实用性都是水钻打墙孔最靠谱。

网友:
25楼正解。

网友:
花点银子叫店家来搞吧。自己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应该是双层夹胶玻璃哦,可以打孔的,问下安装或者买玻璃的,

是钢化玻璃,打不了孔。已经换下来了。换了一个加厚的普通玻璃。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热水器已经装好了,就等下午燃气公司上门改管道,就可以用了。
一共有3个方案
1、在墙上打孔(由于那里的墙壁太厚,应该有20CM以上了,而且怕影响建筑的结构,所以放弃了)
2、装在阳台上(要改煤气管道、冷水管、热水管,而且都要从厨房延长到阳台,太复杂了,也放弃了)
3、换普通玻璃并打孔(选择了这个方案)

费用:
1、美的热水器              899元
2、换玻璃+打孔+安装    150元
3、热水器安装+材料      300元
4、天然气改管道           350元
一共1699元。

天然气该管道预约的是今天下午,晚点上图。

网友:
建议:热水器装厨房!

网友:
试试我的做法,楼下没人的时间段直接玻璃打碎,换一块亚克力板任意挖孔。如果考虑美观,另一块玻璃也贴纸就行了。

网友:
钢化玻璃制作过程是先割好钻好再高温钢化的,既然换打孔玻璃,为什么又不钢化再装?

楼主:
最终效果如图,终于搞定了。

网友H:
看样子不是钢化玻璃,开孔器打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不是钢化玻璃,开孔器打的孔?

钢化玻璃取下来了,换了一块比较厚的普通玻璃。
玻璃店打孔+安装,一起150块钱。

网友(2019-08-19):
引用 楼主:
钢化玻璃取下来了,换了一块比较厚的普通玻璃。
玻璃店打孔+安装,一起150块钱。

效果很好,也不贵。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