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拿来一德生MS200中短波均有噪音不收台求原理图并请达人指点检修重点。

楼主(2019-05-31):
老友拿来一德生MS200中短波均有噪音不收台求原理图并请达人指点检修重点。

网友:
看不懂,就这个电路,如何实现“特别高”的?

网友A:
从末級开始往前走,先低频,后中频再高频部分。维修此类机器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网友B:
首先查看是不是中周、振荡线圈被人调乱了。有很多外行修机者乱调中周。

网友:
看不懂  就百度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来了……

很热心的好人,很清晰的图纸。感谢 感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看是不是中周、振荡线圈被人调乱了。有很多外行修机者乱调中周。

低放功放应该没问题,开机音量可调就是像无台处那种噪音内部直观没人动过。能提供三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末級开始往前走,先低频,后中频再高频部分。维修此类机器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低放功放应该没问题,开机音量可调就是像无台处那种噪音内部直观没人动过。能提供三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放功放应该没问题,开机音量可调就是像无台处那种噪音内部直观没人动过。能提供三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电 ...

由末級开始往前走,基极对地瞬间短路,喇叭有喀喀声就可以,到哪一级声音没了或者变小了,问题可能就在这一级了。

网友:
问结果:修好了吗?报一下维修经过,谢谢

楼主:
已解决了,小问题L1开焊。试了一下短波没收到台中波几个台,看着挺好看的不大中用......

楼主: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衷心的说一句矿石收音机论坛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