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交流电有研究的大神,滚桶洗衣机不能用工频逆变器的电脱水,脱水电机无法加速

楼主(2019-05-31):
本人安装了离网太阳能发电站,逆变器用的是富士源6000W工频逆变器,2匹定频空调和1.5匹定频空调都能同时运行,家里除了洗衣机,其他电器一切正常,偏偏就是洗衣机的脱水桶加不上速度,就是脱水桶有劲使不上的样子,洗衣机洗衣功能正常,就是脱水桶加不上速度。洗衣机是西门子的,市电供电时一切又正常的,逆变器电压是223V左右,市电电压是235V左右。我猜想是不是就因为市电和逆变电压就相差这么10来V就使不上劲?手头又没有升压变压器试验,百思不得期姐。
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事情?请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9-6-9 20:22):
今天闲鱼买的易事特通讯逆变电源到货了,马上安装试用,问题迎刃而解,洗衣机可以用了。不过,又是百思不得其姐。

补充内容 (2019-6-9 20:23):
因为,这台逆变器,虽然用示波器看波形是正弦波的,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却只有200V的电压,按论坛里多数人说的,修正正弦波用万用表测量会低10到20V的样子,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区房的屋顶,虽然名义上归顶层人使用,但产权是公共的,并网是批不下来的,只能搞成离网。

其实成本 ...

嗯嗯,我也做了几个并网电站,收益还不错,自己还是用电网的电,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电容补偿试试看,

请问怎么加电容?加在哪里?是并联在洗衣机的电机端,还是并联在逆变器的输出端?

网友B:
逆变器出来的可能不是正弦波,多数都是方波!不能驱动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出来的可能不是正弦波,多数都是方波!不能驱动电动机!

我没有示波器,不过,逆变器有二只大环牛,整机重近80斤,方波逆变器是不需要这么大的输出牛的。
而且,这种机器也不是无牌小厂,也算是淘宝上卖得比较多的品牌,犯不着在工频和方波上弄虚作假,有示波器的用户一大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和电压无关,应该是逆变器输出电压的频率问题,西门子洗衣机电机有直流变频和交流变频之分。不确定是 ...

我家里有一台直流变频空调,一台交流变频空调,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估计是高频干扰

网友D:
加装电源滤波试试,干拢也不一定。

网友E:
脱水时逆变器电压会不会跌落?,应该是高频干扰了洗衣机电脑板,逆变器和洗衣机接好地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出来的可能不是正弦波,多数都是方波!不能驱动电动机!

同感。。。

网友:
无功能力太小,

网友F:
玩离网的都是高智商+土豪,土豪哪里的,如果近,我可帮你看看,业余爱好。

楼主:
那是不是需要加装功率因素补偿?
交流电的功率因素部分我不太懂,不知道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离网的都是高智商+土豪,土豪哪里的,如果近,我可帮你看看,业余爱好。

不是土豪,整个成本也就是一台国产85寸液晶电视的价格吧,除了控制器和逆变器是全新的,其余都是淘的二手货,便宜,我也想并网啊,可以省一万多的电池钱了,但是条件不允许,没办法。
不过离网也有好处啊,上星期小区换变压器,停电一天,就我们家空调照常运行,哈哈。

浙江省湖州市。多谢。

补充内容 (2019-6-9 15:13):
又买了一个二手逆变器,解决了,能脱水了,不过,这个逆变器用万用表测量才200V,但示波器波形看上去又像是正弦波,真心搞不懂,我后面有回复示波器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水时逆变器电压会不会跌落?,应该是高频干扰了洗衣机电脑板,逆变器和洗衣机接好地线试下。

不会,接近5.5千瓦满载都不会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电源滤波试试,干拢也不一定。

干扰的可能性不大,滚桶式洗衣机洗衣脱水都是用同一个电脑板和电机,除脱水时电机速度提不起来以外,其余功能都正常,噢,漂洗也不正常,因为漂洗也需要脱水。

网友:
估计逆变器不是正弦波的

楼主:
不可能方波,这种逆变器我也见过有人用示波器量过,只不过现在找不到出处了。

再说了,家里除了洗衣机,所有电器都能正常工作。包括大功率感性负载的空调冰箱,电钻电锤。

网友:
说简单的就是 电机需要电流的时候 逆变器正好提供电流    电机需要电压的时候 逆变器正好提供电流,      或者说逆变器自身的功率因数不达标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会,接近5.5千瓦满载都不会跌落。

估计四妹子的洗衣机的电机也是三相类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器驱动。驱动器对高频载波类干扰比较弱的,四妹子可能会检测交流电的相位和频率来作为基准信号驱动电机。逆变器输出的交流电谐波成份应该不达标,对变频驱动器是致命的,但对定频电机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四妹子的洗衣机的电机也是三相类电机,采用变频驱动器驱动。驱动器对高频载波类干扰比较弱的,四妹子 ...

在逆变器输出端简单并个4.7uf/500V的电容,能滤除一定量的谐波吗?
或者,使用1:1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昨天看到一部示波器,180元,小日本的安罗BS-601示波器,不贵,马上买来试了一下,逆变器确实有谐波,市电波形很干净。

逆变器

逆变器

市电

市电

楼主:
更糊涂了,这逆变器,用万用表测量只有200V,但,用电风扇试了一下,电风扇的电机的声音又很正常,用刚买来的示波器看,波形好像又很 正常(因为不敢直接插插座里测量,所以,用一个小变压器变换成9V交流电再测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搞不懂了,到底是不是修正正弦波?

这个逆变器反而能带动洗衣机脱水了。奇怪了。

补充内容 (2019-6-9 20:28):
图中的易事达,应该为易事特。特此补正。

网友:
波形有问题

楼主:
但是洗衣机脱水转不动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应该不是波形问题,应该是功率因素问题。毕竟通讯用的,是上机架的品牌逆变器,比那种家用的逆变器的技术参数要严谨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土豪,整个成本也就是一台国产85寸液晶电视的价格吧,除了控制器和逆变器是全新的,其余都是淘的二手 ...

湖州离我苏州还挺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但是洗衣机脱水转不动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应该不是波形问题,应该是功率因素问题。毕竟通讯用的,是上机 ...

你接负载的时候再看下波形,应该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接负载的时候再看下波形,应该会变化的。

带了个1.5匹的定频空调,波形还是一样的,没变化。不管他了,反正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带了个1.5匹的定频空调,波形还是一样的,没变化。不管他了,反正问题都解决了。

请问多少钱买的通讯电池?在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多少钱买的通讯电池?在哪里买的呢?

淘宝,闲鱼,拼多多,都有,搜“4850铁锂”关键词,二手的,价格从700-1600不等,品相不好的便宜点,只要容量足够,品相差也没什么关系。
全新的2000多。

买二手的通讯电池,最好带屏,因为有屏幕的,可以察看每个电芯的状况,我有一个箱子里的一个电芯坏了,电压为0V。如果没有屏幕,根本不知道,有屏幕的话,一看就知道哪个电芯不行了,需要换了。二手电池,换电芯是免不了的。

再买个内阻测量仪,因为锂电池的电芯内阻基本上可以代表容量了,内阻接近的电芯组成电池组,一致性比较好。而且一旦发现有电芯坏了,购买时,也可以告诉对方内阻是多少,挑和你原来电池内阻接近的进行适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淘宝,闲鱼,拼多多,都有,搜“4850铁锂”关键词,二手的,价格从700-1600不等,品相不好的便宜点,只要 ...

基本上就咸鱼多这些东西。我的是53.5v的电源,不知道选16串的铁锂可以充到多少的电?

网友I:
你那款6000瓦的输出波形有问题,我用的5000瓦工频板子加8000瓦变压器,负载随便带,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定频,变频空调,电锤,电钻随便用,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所以我估计波形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就咸鱼多这些东西。我的是53.5v的电源,不知道选16串的铁锂可以充到多少的电?

16串的铁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58v,53v的电源充不满的。
单节铁锂电芯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625v,你这个电源勉强能充15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款6000瓦的输出波形有问题,我用的5000瓦工频板子加8000瓦变压器,负载随便带,小天鹅滚筒洗衣机,定频 ...

不管他了,反正已经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6串的铁锂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是58v,53v的电源充不满的。
单节铁锂电芯的充电截止电压是3.625v,你这个 ...

谢谢,它本来就是充15串铁锂的。 如果能充16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它本来就是充15串铁锂的。 如果能充16串就好了。

你还是把这个电源在闲鱼上卖掉,再买一个能充16串的电源,你的电源,估计就是这款吧:华为 R4850N R4850N1 通信电源模块
我买的铁锂电池充电器空载时,电压是57V左右。不过,跟专用电源不能比,才5A的充电电流,也就是差不多250W的充电功率。
淘宝上应该有能充16串的电源的。

网友J:
离网电站,用电成本高昂啊

网友:
原来的逆变器的输出波形不好的可能性很大。对电动机来说,某些非正弦波产生的谐波可能正好是相反(转)力矩的,抵消了基波的转矩,表现出来就是电动机转速和转矩降低。
即使是普通单相电动机,当中的电容器容量变小后,产生的旋转磁场也会变成椭圆形,使转矩变小,带负荷的转速就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离网电站,用电成本高昂啊

小区房的屋顶,虽然名义上归顶层人使用,但产权是公共的,并网是批不下来的,只能搞成离网。

其实成本还能接受,也就是一个超大屏液晶电视机的价格,3万多,因为我买的很多都是二手设备。价格可以腰斩,象我后来买的逆变器和示波器,价格更低了。

二手设备,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象我的电池,已经更换了二块电芯了,电芯鼓包了基本就不能用了。如果没有自己动手的能力,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成本。

所以我的电站,只有我可以做到这个成本,没有普适性。

很多人认为,建光伏发电站,有必要核算回收成本的时间,这是把它当成生产设备了,其实这不是生产设备,只是个消费电子产品而已,和电视机,手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几万元的高档电视机,手机。你难道也要回收成本?上哪去回收?有人也许会说,电视机,手机,有现实的使用价值,电力,已经有电力公司提供了,犯不着自己再弄一套,但是,电力公司的电,要受他的限制,什么阶梯电价,停电检修等等,光伏电站,每天的电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用在乎价格,不用在乎已经用到第几档电了,不用担心停电,用电无所顾忌,就是光伏电站的最大使用价值所在,另外,再说得高大上一点,环保。不过,我可没有第一时间想到环保,只是自己兴趣所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区房的屋顶,虽然名义上归顶层人使用,但产权是公共的,并网是批不下来的,只能搞成离网。

其实成本 ...

你用示波器看看脱水时电机的波形就知道了。